请教关于双发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05):
想做一架双发飞机,可以通过两个螺旋桨转速的不同实现差速转向,电路怎么连接?需要用单片机编程吗?
混控好像是可以,具体应该如何混控呢?6通道的遥控够不够用?
类似于鱼鹰的,不过是倾转机翼,因为单纯的倾转旋翼,机翼会对气流产生阻碍作用

网友A:
分别插油门和方向,油门混控方向,方向再混控油门,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插油门和方向,油门混控方向,方向再混控油门,去试试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能确定成功吗?我怕试不好因为电流的原因烧设备

网友A:
我也是在以前的帖子里看到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以前的帖子里看到的,就是这样

网友:
不会烧设备的 ,电池的 放电能力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