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冰箱压缩机做汽泵的问题

楼主(2012-10-05):
国庆在家,看到坛里大伙用冰箱压缩机做汽泵的不少。
也去要了一个回来,可是接好电源压缩机出汽口突突的往外冒油!
如果老这样的话,这个汽还怎么用啊!
做过的兄弟你们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冰箱压缩机要水平放置。出气体带油说明压缩机已经坏了。

网友B:
不一定坏吧,压缩机里是有油的,不倒置,油是出不来的,但倒置主要是怕里面的爪脱钓,也就是钓不住压缩机缸体,那才是真的坏了。不过楼主说的清况,真可能是坏了的。

网友C:
少量的油是正常的,还需加个油分离器

网友D:
1 压机未平置
2 冷冻机油加注过量。
3 运输过程中有过倒置或颠簸
不会好多油的。正常使用中也会有少量油水。

楼主:
试机时,冰箱压缩机是平放于地面的,试机可能有1分钟左右,还在不断往外冒油。
估计之前有过倒置了。
谢谢上面各位兄弟 的回复!

网友E:
正常情况不会明显喷油的

网友F:
油多的多少少都有~毕竟这玩意也得需要润滑,多开机一会看看。今天我也收了一个2匹的空调压缩机备用,以前用的冰箱的上压太慢了。

网友G:
我也有个冰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