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机后试飞,gy520问题

楼主(2012-10-05):
这两天把450装好,gy520
陀螺仪
大概调了下正反向,早晨拿去试飞,结果发现悬停状态下锁尾很好,像根棍子,但只要是一打方向,摇杆回中后,尾巴停住时会左右小幅度的摆两下,降低感度也不能解决,该如何调呢,当前感度是55%。
请教大家指点需要调整哪部分

网友A:
尾巴虚位太大、 尾舵机中立点不对、 尾舵机不给力也有可能、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B:
520会回弹 用设置卡后应该会好点

网友C:
听说520通病

网友D:
520是这样的.不要多费心思了.

楼主:
阳台侠也是用的gy520 ,看他的视频就么有这现象
还有我现在方向摇杆稍微打一点,尾巴摆动很快,不能做到缓慢的自旋,该调整什么地方呢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呢

网友E(2013-10-14):
学习了 新人潜水

网友F:
这个可以到电直区去问阳台侠。好像可以调刹车感度的。

网友G(2014-01-17):
回弹,必须要用软件调整参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