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好盈铂金40A 已经正常服役

楼主(2012-10-05):
亚托的原装小电调烧了,下了决心买了好赢铂金40A,昨天拍今天到,江浙沪的物流还是挺给力。不过到了以后发现这个电调的输出线太细 仔细看了看 16AWG,再一看我的亚托35P电调 也是16AWG的线
可是同样规格的线,为啥差别这么大呢?
另外接头也比较短 正在纠结是拆450MX上的橡胶头呢,还是直接把亚托的线换到好赢上面来?
求指正,难道这就是好赢的真实情况?
------------------------------------------------
个人分析情况:亚托的输出线耐压600V 所以线径会看起来‘粗大’一些,由此引发了一点误会,
在这两天的试用中没有发现使用异常,没有6S,只用了3S测试了悬停,连续两个电池下来电调稍微有点热大约40度多吧
-----------特此声明。
需要复读小学,中学的童鞋自学去吧

楼主:
照得不太清楚 凑合看下

网友:
麻烦把外皮剥掉比比铜芯,好盈的线很不错的

网友:
线皮粗细对电流木有影响。。看铜芯。。。

网友:
跑多快速度给多少油 LZ不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因为这个喷好盈?
无语了

如果万一是输出线不达标那么对飞机的影响就可想而知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说
质量达标 合格产品 大家当然喜欢
国内垃圾产品太多,第二次买好赢电调,心理没底,故而发帖询问

网友B:
LZ还没开窍,好盈这个线比亚拓的更好,更贵

网友C:
好盈不是垃圾,楼主淡定,看疗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万一是输出线不达标那么对飞机的影响就可想而知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说
质量达标 合格产品 大家当 ...

建议先补一补初中物理,电学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补一补初中物理,电学部分!

凭啥?如果线径不达标还玩个屁
目前来看飞了几个悬停 情况还不错 没有异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不是垃圾,楼主淡定,看疗效!!

疗效还不错 效果不错 亚托的耐压标明600V 这也许是他的输出线看起来‘粗壮’一些的直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没开窍,好盈这个线比亚拓的更好,更贵

为什么这么说,同样是16AWG的输出线,亚托的耐压600V 所以绝缘皮后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 亚托的成本会高一些,质量好一些
瓶什么讲这个线比亚托的好?重量低了3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凭啥?如果线径不达标还玩个屁
目前来看飞了几个悬停 情况还不错 没有异常出现

我们关注的线径是导线导电的金属的部分的线径!ok?最差的16号硅胶覆皮我们都是拉不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关注的线径是导线导电的金属的部分的线径!ok?最差的16号硅胶覆皮我们都是拉不断的~!

废话 导电部分当然是金属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