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装机450 有好多问题 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2-10-05):
新手试飞有诸多问题,去哪个高手帮忙解答下 视频搞半天都是横的 也不知道怎么调正   就是起飞后 大概停在一米的地方  会往右边偏  老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 尾巴会慢慢的往左边偏移   幅度很小但是很烦人   陀螺是GP780  感度75%   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怎么调尾舵的中立点  我怎么都搞不明白

网友:
往右偏就往左修正呗。小飞机不精准,所以小问题就能忍则忍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780不好调的,换个GP750配DS520,尾巴锁得一条棍!老往一边偏,可以调舵机上的拉杆调长或短!

网友:
有可能!转数不够!!!!有的有时候也是这样!曲线高点!!!

楼主:
知道了   我也感觉转数很低

网友:
飞机往右边偏说明十字盘没调平,用十字盘调平器再调调。
尾巴往左偏说明中立点没调好,把尾舵机拉杆调长一点试试。

楼主:
行 我试试

网友:
看帖的要回贴

网友:
780可以了,我用790配420都锁得很稳当。。十字架一定要调平。。。

网友:
十字盘调平是关键啊

网友:
不会的别误导好么,谁说780调不好。
1,舵机中立点靠遥控微调设置
2,左边漂移,十字盘没有平,调微调或者拉杆
3,尾巴漂移,调节尾拉杆,左边漂收拉杆相反放拉杆,每次一个圈

网友:
固定翼的漂过

网友:
加电自检的时候LZ是不是移动飞机了,这种情况会很飘。

网友:
曾经GY650配922锁的跟棍子一样的飘过  楼主都能飞起来了 怎么可能不会调机呢 ……好神奇

网友A:
我用3GX的时候和你一样~!后来怎么调怎么试都是不行~!后来换MB以后尾巴杠杠的~!估计还是和陀螺仪有关系~!不排除十字盘 横轴垫圈 还有尾巴中立点的问题!一项一项排除吧~!

网友B:
这个世界有样东西叫Google,百度凑合凑合也能用,不过会经告诉你没用的信息和广告

网友C:
我可以教你调中立点…

网友D:
告诉你个小窍门:中立点是一般调到尾轴中间 稍微偏向尾管(远离尾桨)的地方,把舵机行程调好,打方向舵至少能到尾波箱轴承座的位置。 完了调好陀螺仪感度。。。万事大吉。。

网友E:
谢谢你们的方法…今天晚上把十字盘好好调了下…还把尾舵中立点搞定…还有怕转速不够…油门也调了…不过把螺距调低了…明天早上去飞…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F:
GP780+DS520 我挺!!!!我的飞机锁尾都是刚刚的, 780的关键是尾部,各个关节要顺滑但不要有虚位, 那就要考验调机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