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无垂尾飞翼的混控应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05):
共4个舵机, 副翼靠近翼尖, 升降舵靠近翼根.

4个舵机分别控制:左副翼、左升降舵、右升降舵、右副翼。

升舵:左升降舵向上、右升降舵向上
降舵:左升降舵向下、右升降舵向下
副翼左:左副翼向下、右副翼向上
副翼右: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
方向左:左副翼上、左升降舵下
方向左:右副翼上、右升降舵下

网友:
要四个舵机呀?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呃,这么排列应该不是副翼了吧,是襟翼+副翼,但是我记得天地飞六II的升降舵混控和升降副翼混控是不能一起的...

楼主:
回楼上, 是无垂尾的飞翼喔.

玩儿过这种飞翼的模友应也有遇到荷兰滚的问题吧, 解决的方法就是用混控实现方向舵, 来修正飞机状态了.
继续寻找方案....

网友:
貌似这就是把副翼一分为二吧?

网友A:
你是在做类似B2的飞翼吗?上个图看看,无垂尾的话控制难点。你的问题我等楼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做类似B2的飞翼吗?上个图看看,无垂尾的话控制难点。你的问题我等楼下来解答

想模仿沈飞的一款无人机.

还未开工, 目前还是纸上谈兵.

网友:
这机是沈飞的亚音速的无人机,但是没有沈飞另外一款参加无人机大赛的过有V尾的无人机好看。不用垂尾弄个什么飞控解决?

网友:
这个要编程吧,还有你是什么设备啊?不行你上这里去问问,找版主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20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