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新装,感觉动力不足!求解

楼主(2012-10-05):
载机是天狼星,没有装FPV的设备,空机是800g,不含电池,试飞的时候装了一块3s2200mah一块3s1300mah,电调中特威30a,黑色热缩膜的那种!电机是2212-9kv1400的朗宇电机,配的7060APC的桨,感觉动力不足,满油门起飞,平飞需要大概半油门多一点!换4S电池会不会好点?

网友A:
换8060桨吧,这个2212 1400本来最佳搭配就是8060桨

网友A:
4S要看你的电调支不支持,不是说换就能换的,不支持的话是不行的,还有重新校准以下油门行程,油门行程不准,也会导致动力不足,不过桨搭配是个很关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8060桨吧,这个2212 1400本来最佳搭配就是8060桨

可是我电机座没有提升,只能装7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要看你的电调支不支持,不是说换就能换的,不支持的话是不行的,还有重新校准以下油门行程,油门行程不准 ...

电调是支持的,可是我不知道电机能不能承受!电机是朗宇的2212-9 KV1400

网友:
告诉你个歪招!用不用在你。我的配置和你的一模一样,加上图传刚好1000g多点,刚开始用的防apc震动很大,用尺子量一下电机到机身的距离,然后按照尺寸用xxd1060剪掉两边就行了(剪浆要用卡尺定好长度画线然后剪,然后搞一下平衡),感觉动力还不错

网友:
跟我的配置差不多,不过我的是好淫40A电调,朗宇2212 1400KV电机配7060桨,2块3S2200锂电并联做动力,起飞感觉也是动力不足,基本上是全油门在飞,后面改成8寸桨后动力明显增加很多,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油门就能巡航了,不过装8寸桨要把机身中段动刀切一下

网友(2014-01-23):
换三叶桨会不会好点??谁试过??

网友:
天狼星 FPV  就是个失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