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金鱼尾问题,求救!

楼主(2012-10-05):
YT450,之前一直用ZYX-S,状态一直很好,昨天换了MB后突然出现金鱼尾,降低感度也没有效果,不知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A:
没调试好,从新看说明调一次

网友B:
有遇到,后MB改到600上用,450用XYZ了

网友C:
控上调尾巴的感度~!在MB上设置不管用的~!我用的T8FG尾巴3D感度才20多就行了~!高了机金鱼尾~!我用虫子电机扭力大的原因~!

楼主:
感度20多也行啊,那我明天试着调小点!~

网友D:
APS GYRO V1.1發佈!免費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