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弦长 在航模当中 要用到襟翼吗

楼主(2012-10-05):
提示:

网友A:
大机用。小机看

网友B:
弦长一般是指机翼前端到机翼后端的直线长度,矩形翼弦长一样(如好小子机翼),梯形翼弦长由内向外缩短(如飞翼)。。襟翼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提高飞机的升力从而减少飞机的滑跑的距离,通常用于重量比较大的模型飞机。平常2米以下的没必要搞襟翼。当然,想玩玩,体验一下还是可以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