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拉力700克的电机能飞起来1.5公斤重的飞机吗?

楼主(2012-10-05):
曾经看过论坛里的一位魔友用XXD2212电机装改15级轻木油机的,本人也跟着效仿把15级的轻木油机进行了油改电。用的同样设备XXD2212KV1400电机和30A电调.3S2200毫安电池,飞机带设备重约1.5公斤左右。但是装好后把飞机机头朝上拿在手里推全油门,感觉貌似飞机的冲力无法抵消自身的重力,请教,这样的动力情况飞机能飞起来吗?

网友A:
中将问这样的问题真有点不可思议。
安托诺夫225型运输机的推重比只有0.234,也就是说如果飞机起飞重量100吨的话,它的推力只有23.4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问这样的问题真有点不可思议。
安托诺夫225型运输机的推重比只有0.234,也就是说如果飞机起飞重量100吨 ...

以前是玩直机的,刚接触固定翼。再说这个中将也是灌水灌出来的那么装好后把飞机机头朝上拿在手里推全油门,感觉貌似飞机的冲力无法抵消自身的重力,请教,这样的动力情况飞机能飞起来吗?怎么听说飞机的拉力要可以抵消自身的重力才可以飞起来?

网友:
2212的拉力只有700克左右,你的飞机只要翼载荷接近滑翔机级别就能飞,只不过可能飞的很艰难。
说拉力抵消重力才能飞的那是直升机,固定翼不一定这么要求,不过动力足能好飞的说法是正确的。
想让拉力超过重力,换2814或2820电机才行。电调换40A正牌。

网友:
很认真的说动力太小飞不起来就算勉强起也........炸

网友:
我也灌水

网友:
还是看翼面的载荷了吧。不需要拉力和体重一样。如果动力够,呵呵就吊机了

网友:
桨与设备选择合理的情况下, 改练习机是没有悬念的.

不过, 许多特技动作都做不了. 只能拉拉筋斗做个桶滚之类的了.

网友:
飞航线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操作,航模不同于真实中的飞机
一般客机的最大推重比在0.3左右,第三代战斗机推重比通常0.9-1.0,四代机也就1.1左右
但是推重比小,飞起来肯定不太好控制,一般0.4的推重比,横滚角度到达40度,这飞机基本上就算没了……
所以动力不足飞起来小心点,先做滑跑实验试试吧
对了,还要看你飞机气动是什么构型……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玩直机的,刚接触固定翼。再说这个中将也是灌水灌出来的那么装好后把飞机机头朝上拿在手里 ...

抵消自身的重力才可以飞起来这个观念就是你玩直机惹的祸。

网友B:
你那轻木是什么机?塞斯纳之流的平凸翼型那是没问题的,假如是对称翼型那是很难飞的。

网友:
当成一般练习机飞没关系,0.5~0.6推重比应该够了。

网友:
你拿在手里是无法感觉出来的。滑跑一下拉杆试试,动力足不足自然明了。

练习机0.7倍足矣。3d机2倍以下个人感觉飞着没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轻木是什么机?塞斯纳之流的平凸翼型那是没问题的,假如是对称翼型那是很难飞的。

谢谢,我的是上单翼的飞机,机翼是那种对插在机身上端两边的,两个机翼中间隔着机身。不是那种两个机翼直接可以对插在一起的,这个算不算平凸翼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轻木是什么机?塞斯纳之流的平凸翼型那是没问题的,假如是对称翼型那是很难飞的。

另外请教,因为附近那个飞场是工地,跑道是调坑洼不平的土路,飞机动力小滑跑很困难,如果给这个飞机换上2814(拉力2.5公斤左右)的电机会不会滑跑起飞比较容易些?另外如果用2814的电机飞机是不是会速度很快,新手比较难控制?

网友:
别换电机了,换个轻点的飞机吧

网友:
推重比 这么小。。飞的时候 估计 全油门 一直飞的 可能很大。。不知道 设备 能受得了吗。。

网友:
推重比0.5~0.6倒是问题不大,跑道不好才是大问题。换大一点的电机手掷起飞确实可以,但是降落依然会很蛋疼。建议另找好跑道来飞大飞机。

网友:
可能小了点。
不是你动力不足,是转速不够高,kv1400的2212到时速100就没推力了。
虽然理论上完全没问题,练习机升阻比比较高,但是推力随着速度加快而减小是不可忽视的。静推力700克,但是1.5kg的飞机起飞速度有7-10米/s,这时推力只剩三分之二了,就是470克。所以还是电机大点好。

网友B:
其实新手还是上手泡沫机较好,轻木灵敏度高,但是不耐炸,炸的不好,可能就是一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新手还是上手泡沫机较好,轻木灵敏度高,但是不耐炸,炸的不好,可能就是一次性。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下午去进行了试飞,15级的轻木练习机全油门滑跑很远才可以飞起来慢慢升到1--3米高(有小风的时候会稍高些,一直全油门),然后就再也无力爬升,后来就一头栽地了。每次都是这样,看样是动力不足,的确飞的相当困难。              另外,同时带去的1.4米翼展的EPO赛斯纳也是这样的情况(2216KV1250电机,35A电调.3S2200毫安电池.9060浆),每次全油门起来爬升到大概5米高后就开始机头下坠,无论怎样推油门和拉升降都没有效果,然后也是一头栽地,请大侠们指点,赛斯纳会不会也是动力不足?

网友C:
不知道1.4大赛有多重,我用2216电机飞1.2公斤的330都感觉不爽。
爬升无力以至于扎头,是典型的强拉失速现象。
之所以前期能够起飞,是因为电池处于峰值电压,后期电压回落就拖不动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1.4大赛有多重,我用2216电机飞1.2公斤的330都感觉不爽。
爬升无力以至于扎头,是典型的强拉失速现象 ...

多谢,赛斯纳带设备大概1.7公斤左右,如果换成2814的电机新手会不会容易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1.4大赛有多重,我用2216电机飞1.2公斤的330都感觉不爽。
爬升无力以至于扎头,是典型的强拉失速现象 ...

另外,顺便请教2814和2820哪个电机好些,多少KV的合适?

网友:
2814电机我没有用过,对于动力,我的观点是充足些,所以我直接用了2820的。
这两款电机你可以查朗宇网站或者淘宝商家的数据啊。
KV值3S时选择1000上下的就行。又不是飞高速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上单翼的飞机,机翼是那种对插在机身上端两边的,两个机翼中间隔着机身。不是那种两个机翼直 ...

可以飞

网友B:
2216 飞1米4的塞斯纳那是一点压力都没。至于不好飞,我认为还是技术造成的,不是飞机配置问题。新手刚刚开始飞,应该尽量给飞机减重,不要外带什么设备,飞熟了再带设备更好!新手刚刚上手,应该切记,摇杆要及时回中,轻拉轻推升降,尽量不要动方向舵,不要做过猛的动作,让飞机在空中保持个好姿态这个才是关键。飞行练习其实有时也是很无聊的,希望能坚持练习!

网友:
我的歼10推重比0.6,平飞翻跟斗
飞翼用2212kv1400,重1.2kg,翼展1.6,轻松爽飞
2212级别的滑翔机起飞重量1.3kg留空20分钟
lz的塞斯纳应该能飞,操纵要精细,猛拉肯定失速,保持10-20度爬升角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 飞1米4的塞斯纳那是一点压力都没。至于不好飞,我认为还是技术造成的,不是飞机配置问题。新手刚刚开始 ...

多谢各位热心的魔友,刚看到这个飞赛斯纳的视频,和我飞时秒炸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顺便借来请大侠们帮给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465&extra=page%3D1

网友B:
右拉角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拉角不够。

多谢回答。我的赛斯纳电机架是原厂做好带右下拉角的,电机装好后电机轴往左边(对头看)歪的很厉害很明显,应该达到了10-15的角度,这样的角度应该够了吧?

网友:
商品机都是已经做好拉力线,通常是不需要自己修改的。那个视频里起飞秒炸绝对是把飞机当成火 箭来飞的后果,速度不够强行大角度拉起,离地就失速。解决的办法是加大滑跑距离,看到飞机的速度已经比较快了再轻带升降舵让飞机抬头平缓离地。

网友:
是否能飞,和飞机翼型的升阻比有关,LZ的翼型看样子应该是克拉克平凸,这样的话,700g的拉力似乎是小了点。即使能够飞起来,也会表现出严重的动力不足,转弯容易失速…… 建议LZ用28系列的电机,全油门拉力至少达到1kg应该就好飞了。

如果是滑翔机的话,机翼升阻比很高,阻力很小,即使很重的飞机也不需要太大的动力。我的电动台风滑翔机飞行重量1.8kg,用的是2216电机,最大拉力只有900多克,就非常好飞。

网友:
我也不懂,潜水并灌水,也准备灌成将军!

网友:
换大电机,或者改双马达。

网友:
直升机才要求升力大于体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的魔友,刚看到这个飞赛斯纳的视频,和我飞时秒炸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顺便借来请大侠们帮给 ...

啊哈哈,我的上一个回复前没有仔细看,原来LZ还去试飞了,还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2212电机拉动15级轻木油鸡,飞不起来在情理之中,LZ还是不要勉强尝试了。
2216电机配9060桨拉动1.4m塞斯纳,用3s电池绝对没有问题,很多人都是这么飞的。看了视频,我觉得LZ的塞斯纳飞不起来是操纵手法的问题。
电机其实可以不需要右拉的,用方向舵微调也可以修正偏航。
我建议用下面的起飞方法:
1) 飞机滑跑到跑道头,对准跑道。
2) 稍微拉着一点升降舵杆,大约1~2格即可,(滑跑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拉杆量,直到飞机离地)
3) 逐渐加大油门,飞机开始滑跑,注意保持滑跑方向(如果电机没有右拉,就需要给一点点方向右舵;如果有右拉合适的话,则基本不需要修正方向舵)
4) 3/4的油门大小,飞机滑跑20m左右应该就可以离地(绝对用不着全油门,2216全油门动力大得吓人)
5)飞机离地后,升降舵迅速回中,油门保持3/4左右。飞机以较为平缓的角度慢慢爬升,同时速度也会逐渐增加。在起飞初期速度较小的时候千万不能转弯,如果发现偏航,要及时用方向舵修正,同时用副翼修正坡度,保持飞机直线爬升。
6)等到积累起速度来,嘿嘿嘿,你想怎么飞就能怎么飞

至于多大的速度才算做积累了足够的速度?呵呵,这个就需要你自己积累经验自己总结了。

塞斯纳这种飞机就是要非常平稳的飞行才能很好地展现优美的姿态,如果上天胡乱飞一通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能飞,好不好飞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哈哈,我的上一个回复前没有仔细看,原来LZ还去试飞了,还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2212电机拉动15级轻木油 ...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起飞的时候,或者不需要拉升降舵,让飞机自然飞离地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