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 GYRO V1.1發佈!免費升級!

楼主(2012-10-05):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x_update/APS_update_CH.html

感謝各地玩家對亞拓最新推出的APS GYRO的支持,讓APS迅速地推廣開來成為新一股流行風潮。這段期間我們也收到許多玩家回饋的使用資訊,發現因為市場上遙控器種類繁雜,會造成APSGYRO使用上的性能的差異,為徹底改善遙控器產生的問題,我們推出APS GYRO V1.1韌體版本的升級,與3GX升級一樣是提供免費線上更新服務。

V1.1版本特點如下:
1.提升APS模式的操控手感,讓直昇機的控制更得心應手。
2.APS模式飛行高度限制由500公尺提高為700公尺。
3.增加直昇機頭向感度調整,解決APS模式下因為遙控器差異所造成的尾舵追蹤現象。
4.新增降落自動減速功能,避免因操作不慎導致重降落。
5.優化APS模式姿態定位手感調整,透過姿態與水平位置感度旋鈕的調整,可以變化出不同的姿態定位手感反應。

按我下載APS V1.1更新程式

按我觀看APS V1.1更新說明書

网友:
APS新軟件在飛行手感 姿態 增穩...大躍進提升

网友:


网友:
升级1.1之后,aps要重新设置一次吗? 还是升级完就直接可以上天飞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2.APS模式飛行高度限制由500公尺提高為700公尺。

这样的话,我在昆明就不能飞了?昆明起步1900米,那是海拔。

网友:
高度限制是从起飞海拔的高开始算

网友:
今天试飞了,1.1版本感觉变差了,有点失望。 唯一感觉好的就是aps模式下的飞行速度变快了。
说说缺点,就是在aps模式下飞行时,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飞机的刹车动作倾角比原来的版本大得多了,目视有30度仰角,旧版本15度左右,30度真和很吓人。 我的ATT感度约30%,HOR和VER都在50%左右。

网友:
感谢分享!

再次提醒APS模友!(APS莫名其妙炸机事件,原因真像)
当执行APS飞行前,除了要有正确设定,最重要的,当调好动力设置做好震动测试后,已可正常执行APS GPS模式飞行后,不论已安全飞了几趟,请务必严禁冒然任意的调动油门或螺距曲线(需再执行完成震动测试),原因,由于你的调整,将会影响到转速的变化而影响震动值,如果因此震动值增高,将让传感器于空中错乱而误判,机体瞬间反应就是失控!!!不过,如果真不幸遇失控状态,只要飞友冷静应变,立即切换3GS手动接管模式,机体是可以妥善安全被接管控制稳定机体,重要事项提供与飞友分享!

建议!炸机 换桨 15~20趟左右飞行后,请执行震动测试确认再上!

网友:
回13樓

官網有模友回覆你的說明,APS升級後,實際在飛行穩定性是提升,有部份會擺尾也改善,手感較接近3GX手感好飛好控,不會感覺APS 3GX兩種手感差異大,不習慣~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3032&extra=page%3D1

chin0807
aps新版本跟以前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已改成控制十字盘角度,以前是控制速度 十字盘是aps控制的,所以呢新版手感会变较以前灵活,现在的版本比较像我们平时飞直升机的飞行手感,差别是有开aps直升机不会翻掉,以前aps常常舵都要打到底,新版本如打到底开放到40度的十字盘角度 速度也变快所以你会感觉剎车动作和倾脚都比以前大,而且现在操控十字盘模式的飞行速度变快,倾角不大很容易撞墙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用新版本适应一下之后觉得aps变更好玩了,你可以开aps绕绕8字就知道了,对我航拍来说开aps的时间变多了 以前速度不快不够灵活不敢开aps追车,现在我想应该没问题了,连gps尾舵感度都开放可以调了,还有提醒你att调太低操控手感会变顿一点噢,要航拍的话我建议调hor试试 比较不影响手感aps也就不会修的太硬了 缺点是hor条太低直升机比较会飘走,不过有时候航拍我宁愿飘一点我来修也不要它修太硬,如需要定在同一个点的情况下或风大再调高就好!

jerry678
1.1改版后个人感觉,相当满意
在飞行稳定性与手感上进步不少,尤其因应不同天候飞行姿态可调性更精准.快速移动操控非常滑顺,慢速移动停止非常平稳,还有之前在aps模式感觉尾巴会轻微晃,现在可调感度表现也相当的好。
物理现象~速度变快是十字盘升降前进角度变大,相对煞车一样需要更大角度,否则快速时很难煞住机体,至于机体前倾 后仰角度,控制来自你对摇杆打舵量的大小,应该是手感习惯问题。

网友:
前些日子刚下单 定 450PRO 的 小白 问一下"这玩意 能脱控 吗?"

网友A:
可,脫控自動反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脫控自動反航

看了一下价格,我当时就不想要了

(我 450PRO+天地飞9 2.4G + 大堆配件=2000¥ ,这个 飞控 最低4500¥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卖了很久,一直还没时间装上试试呢,这几天有空装上看看感觉

网友:
嗯,,我主要在煞车角度方面不适应,看来要在手法上再适应一下先。 1.1在其它新增功能上还是值得赞扬的。

网友B:
这个东西不会像3gx一样,升级升来升去,还是一样的吧

网友C(2012-11-05):
升级线哪里卖???根本没看到!!难道是用3GX的升级线?

网友D:
好东西啊,刚开始标价700,后来一看是美元啊

网友E(2013-03-06):
为什么APS的用户这么少啊 想看看使用心得都没有啊

网友E:
亚拓近期有APS的升级计划吗?有什么提高呢?希望亚拓能关注一下APS

网友F:
gps为啥要限制高度呀 不能不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