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试飞起落架全碎

楼主(2012-10-05):
挂在上铺
皮筋减震起落架

暂时用绳子固定

机翼通过两根钢丝和两根桐木连到机身下梁,钢丝末端钩住两根碳杆。

还没安起落架

安上起落架

双垂尾联动

平尾舵机

垂尾联动

机身的隔板

机身整体,前面有两个散热孔

副翼舵机

翼展一米,展弦比10

副翼内埋式传动

第一次发贴,图片顺序有点乱

网友A:
。。第一次就做成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做成这样啦。。。。

潜水很长时间了

网友:
楼主木匠出身 鉴定完毕

网友B:
弦长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弦长是不是有点小

弦长的确是有点小,不知能不能飞

楼主:
用的是木制框架和镶嵌的泡沫蒙皮

网友C:
我认为尾杆太短,飞起来会不稳,控制也有难度。

网友D:
会否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否太重

加上电池650g左右

网友E:
不太重 ,舵角是亮点!楼主的手工活可比摄影技术强多了!鉴定完毕

楼主:
主起落架用一根1.5mm钢丝制成,外面套上一层水笔芯,末端用圆珠笔芯做轴档,滴加适量502固定,机轮由废弃的四驱车轮制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重 ,舵角是亮点!楼主的手工活可比摄影技术强多了!鉴定完毕

请问xxd2212kv2200配6*4的桨,3s电池,能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多重?

算上电池65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尾杆太短,飞起来会不稳,控制也有难度。

那还应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这个重量貌似秒炸机型

网友:
相比用重金砸出一架飞不起来的商品机,我认为LZ这才是玩模型的态度。
从制作过程能看得出LZ在机械和手工方面的造诣不浅,这个翼展、尺寸和650克的起飞重量,我认为是不难飞的。

作为第一次做的飞机,对于整个布局、机翼迎角、电机推力线这些参数,都没有经验,就建议都设置为0°,在试飞过程再慢慢调。
我之前说的尾杆短,是相对于目前已存在的这类机型的布局而言(刀锋无人机)。尾翼离主翼远一些,这样的俯仰稳定性会好很多的,升降舵的负担也不用那么大,重心的调整会灵活些。

我以前做过2架这类布局的飞机,LZ可参考一下。
大刀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446
小刀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888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布局的帖子,如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extra=page%3D12
请搜索一下论坛“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