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大家,DiyD到我这种程度算不算有点失败?

楼主(2012-10-05):
第一次发帖只因郁闷:胡乱做些东西到半夜,急需M5螺母,翻遍了哪都没闲的了,再不就是固定铣床塞铁之类的,问题是我有一大箱子数十个小个格几十斤重的各种螺丝螺母能进这箱子的大部分还都是不锈钢、12.9之流,M5螺母一个都没,难道我只能弄根圆钢铣个六角打孔攻丝再切段,没做过,唉!这种心情,有谁明白

网友A:
我还没有机器的时候就先买了各种型号的螺丝(全是内六角12。9,圆杯,沉头杯头,顶丝),垫片(弹簧垫,平垫,黄铜质,不锈钢质),及螺母。

花了1000块,以为齐了,但是某天还是少了几根手里没有的小螺丝,去五金店买,已经有锈了,但还是1元一根,不要拉倒。

DIY。。。我现在目标是先把工具整齐,才好干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机器的时候就先买了各种型号的螺丝(全是内六角12。9,圆杯,沉头杯头,顶丝),垫片(弹簧垫,平垫 ...

大陸的螺絲真便宜
工作室成立初期我只準備了m2-m12的內六角螺絲(無m7及m9.m11)
什麼級數我不知道
台灣好像沒人在分級數的
一般台灣內六角最便宜的牌子叫芳生
老爸雖然以前是開工廠的
各種螺絲當然齊全了
可惜全是英制的
找不到半根公制的
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長度由8.10.12.16開始,20以後每5mm為一個級數直到90mm
20mm以下每種300支
20mm以上每種100支
華司,彈簧華司各1公斤及螺母各一盒
set螺絲每種尺寸各2種,長度5mm及10mm
全部花了快要五萬台幣(近10000人民幣)

网友C:
2MM螺丝和螺母才不好找啊,有一次被我看到了立马买一点,反正够我这辈子用了。

网友:
感觉买的螺丝再多,总是少了要用的那一个,总是在急用的时候,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好手头有什么螺丝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D:
找到哪个上面有M5螺母拆一只先用,过几天再买了补回去,通常这样省事心情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陸的螺絲真便宜
工作室成立初期我只準備了m2-m12的內六角螺絲(無m7及m9.m11)
什麼級數我不知道

宝岛真特别,螺栓都不用分级

网友:
奇特螺丝淘宝上买      宝岛螺丝贵但是货真价实     大陆螺丝虽然便宜  但是用着真不放心     对螺丝强度要求稍微高点  用着就悬吊吊的
内六角扳手也一样       运气不好 能吧你气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宝岛真特别,螺栓都不用分级

台灣賣螺絲的一般只分材質
鐵,鋼,不鏽鋼,鈦......
內六角比較奇怪
沒鐵的,永遠只有鋼的
而且內六角好像只有一間螺絲工廠在生產(高雄芳生)
其他各種形式都有鐵的
所以就選他了

不過內六角很討厭
我的手會出汗
所以會生鏽
所以我的六內角裏有少數型號是自己送去鍍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賣螺絲的一般只分材質
鐵,鋼,不鏽鋼,鈦......
內六角比較奇怪

螺纹的性能等级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同等级的螺栓不管材料、产地、工艺,其性能是相同的。

楼主:
完工!做了6个螺母整上了,效率真低啊!谢各位费心,我这赶到哪算哪哪有图纸哦,误入这个论坛中毒算栽这里了,装个DRO就折腾两宿了,改数控解毒遥遥无期啊。

网友F:
经常找东西的时间比干活的长。

网友:
楼主头像比较搞笑

网友:
上tb,什么螺丝螺母都有,就是买的少的时候麻烦,有时候总价才10元,运费都要6-8元了,不过有的店家很全的,可以一次买齐了

网友:
螺丝规格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找东西的时间比干活的长。

同感。。。。

网友:
真的是呀,有时为一颗螺母什么的小东西搞的焦头烂额的。可能这就是DIY的通病吧

网友:
常有的事

网友:
我觉得是管理面的问题,对于工具和配件,也存在管理问题,常用的工具和配件应该保持适当的数量,并且分门别类放置在合适的地方。取用的时候才会顺手、省事。比如我的螺丝根据不同规格就放在一些透明的塑料瓶子里面,摆放在一起,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想找哪个就找哪个。平时拆旧机器、电器的时候,遇到各种螺丝配件都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透明的塑料瓶子我用的是盛装韩国泡菜的瓶子,直径有9厘米,大口,体积也合适。

网友G:
就是这样的瓶子装小配件,透明。

网友H:
就是平常不用的东西在手边扒拉过来巴拉过去,等到你用它了,却怎么也扒拉不着。

网友:
我买螺丝大概也花了7-8百了,还买了50个小塑料饭盒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賣螺絲的一般只分材質
鐵,鋼,不鏽鋼,鈦......
內六角比較奇怪

大陆内六角螺丝也是钢的,8。8级以上的,芳生在大陆是品牌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哪个上面有M5螺母拆一只先用,过几天再买了补回去,通常这样省事心情也好

这就是我的绝世秘方

网友:
我经常做螺丝螺母,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啊

网友I:
把拆的螺丝螺母放在机油木屑里面使劲摇,摇到油发黑,倒出来,发亮了,独家经验。

网友:
不如死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拆的螺丝螺母放在机油木屑里面使劲摇,摇到油发黑,倒出来,发亮了,独家经验。

D个小型洗衣机吧,扔里面不就成了,用手多对不起DIYer的名头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就是平常不用的东西在手边扒拉过来巴拉过去,等到你用它了,却怎么也扒拉不着。

上次找个东西,翻遍整个房间,没找到!垂头丧气的一低头,就在脚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找个东西,翻遍整个房间,没找到!垂头丧气的一低头,就在脚底下!

墨菲定律。

网友:
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通常下次会买50个螺帽回来

网友:
我的螺丝好多都是拆机的,拆了几月饼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找东西的时间比干活的长。

说的太对了,心情写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MM螺丝和螺母才不好找啊,有一次被我看到了立马买一点,反正够我这辈子用了。

2MM的螺丝旧电器上有

网友:
我做一些简单模具和机械配件,不是所谓科班出生,是那种半路出家那种,以前我买螺丝螺母,都是买多了存起来,以备后用,后来我认识了我一个在台企,曰企工作的模具工朋友,他说,用多少买多少,一个别多买,到现在我都是不多买的,不知道怎样做合理点

网友:
不多买的好处就是,不浪费找东西时间,还有就是做事的态度,因为搞坏一个就没有了,没有备的,就更认真一点

网友:
没有就去买呀! 我一般M8以下的都 一次买多买点。基本全了。其实也就M5,M6的用的多一些 本地M3以下的就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样的瓶子装小配件,透明。

您那箱子估计老值钱了。。。古董级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