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德路买的甲醇,是不是贵了点

楼主(2012-10-05):
之前买了桶装的成品油,放久没想到桶裂开一道大口子,里面的油少了一些,估计是甲醇挥发了,于是想到去买些甲醇来补回去,便去了一德路问了几家都是同一样产品,15元一瓶,分析纯甲醇,500ML。我想到之前有人说自己配制燃油。但是按个价钱,单是甲醇的钱就已经比我买的成品油都要贵,太没道理了。那么广州哪里买得到更便宜的甲醇???

买的成品油

网友A:
我这用的也是分析纯甲醇,我在武汉民权路买的7快一瓶,分析纯的蓖麻油有点贵50快一瓶,我自己配的20%的油我都烧了6L左右了发现自配的油是呈酸性的,对缸体有一点损害,不过损害蛮小的,至今我的发动机压缩良好。

网友: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
自配20%的油还不如买成品,但考虑到邮费的话还是自配可以,20%以下的油买成品划算点邮费不计的话,20%以上的买成品好。

网友:
今天刚把百分之十八的油稀释成百分之九,两升变四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用的也是分析纯甲醇,我在武汉民权路买的7快一瓶,分析纯的蓖麻油有点贵50快一瓶,我自己配的20%的油我 ...

7元一瓶,为什么差这么远,广州的东西贵也不至于贵这么多啊!!!如果7元一瓶,自己配就划得来!但我们这边问过蓖麻油倒不用50一瓶。

网友:
甲醇四元右左一公斤

网友B:
廣州產5元一瓶500毫升

网友:
不是贵一点点啊,再找找

网友:
这种化学试剂很便宜的 楼主可能被坑了

网友:
不是厂家直销的吧!!厂家价应该在5元左右!!确实被砍了

网友:
15元可以买三瓶了

网友:
你被坑了呗,广州嘛,不这样坑你下他就觉得很亏

网友C:
4瓶甲醇兑一瓶蓖麻油··  一共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瓶甲醇兑一瓶蓖麻油··  一共50·

可以10瓶甲醇兑一瓶蓖麻油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10瓶甲醇兑一瓶蓖麻油的,完全没问题!

哦 动力是不是有提升呢· ·  我感觉也少    烟好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动力是不是有提升呢· ·  我感觉也少    烟好大的··

动力是否提升不太清楚,但转速明显提升。排气口只有少许很淡的青烟,比以前5:1的时候淡多了。
另外,我用的是20元的发动机烧坏了也不会心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动力是否提升不太清楚,但转速明显提升。排气口只有少许很淡的青烟,比以前5:1的时候淡多了。
另外,我 ...

额·· 这叫我怎么尝试    发动机温度高不  我的是车 ··941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动力是不是有提升呢· ·  我感觉也少    烟好大的··

还有,昨天又买了一桶20公升的工业用甲醇,连桶才80元,下一步打算用一台20元发动机改电瓶车辅助动力,1:20的比例看看到底多久能把发动机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这叫我怎么尝试    发动机温度高不  我的是车 ··94188

发动机温度是跟贫油有关的。如果比较贫油,发动机转速非常高缸体就会发热。反正我调的略微富油,一箱120CC油烧完以后曲轴箱和散热片顶部手能放的住。

网友:
蓖麻油在广州哪有的买呀,谁知道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温度是跟贫油有关的。如果比较贫油,发动机转速非常高缸体就会发热。反正我调的略微富油,一箱120C ...

能指导下不 我的上手就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指导下不 我的上手就熟了;

你试着在风门最大时慢慢的减小供油,这时候发动机转速会提高,声音会越来越尖,直到最后熄火或卡死。然后把主油针回拨1/4到半圈,这样发动机高速呈略微富油,一箱油烧完机匣和散热片顶部(20元的车用发动机)顶多60~70度。用手能感觉到比较热,但能捂得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着在风门最大时慢慢的减小供油,这时候发动机转速会提高,声音会越来越尖,直到最后熄火或卡死。然后 ...

风门最大时慢慢的减小供油   是减小油门 还是主油针 副油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门最大时慢慢的减小供油   是减小油门 还是主油针 副油针

主油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油针!

低速呢· 这个很关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速呢· 这个很关键吧·

副油针原来怎样就怎样,别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副油针原来怎样就怎样,别去动。。。。。。。

哦  我现在基本都是调的副油针···

网友:
我这是5瓶兑一瓶蓖麻,3升左右,  合计89快钱  往返公交4快,甲醇7快一瓶  蓖麻50有点贵。在我这和买15%的油的价钱差不多就差一公交钱。这确实让我蛮郁闷的。

网友E:
蓖麻油25元一升甲醇5元多点一升自配多少自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蓖麻油25元一升甲醇5元多点一升自配多少自己算

一升还是一瓶?
无锡这块蓖麻油25一瓶(500CC分析纯),甲醇7~8元一瓶(500CC分析纯)。不过我用的是工业用甲醇(95%纯度)4元一升,20升一桶。蓖麻油是很久以前在吴桥船码头买的工业用的5元/升,不过现在吴桥船码头已经被拆掉了,再也找不到卖蓖麻油的了。。。。。

网友:
是工业级甲醇5元一升蓖麻油25元1000cc是化粧级我都用过,看不出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廣州產5元一瓶500毫升

广州哪里有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蓖麻油25元一升甲醇5元多点一升自配多少自己算

如果是这个价自己配还是划算的,甲醇比例多一点就更划算了,硝基甲烷对于50级油直不知不要行不行,15级的我觉得不要也罢。

网友:
不加硝基甲烷也行多注意发动机温度,比例配10%-15%试试飞2到5分钟查下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价自己配还是划算的,甲醇比例多一点就更划算了,硝基甲烷对于50级油直不知不要行不行,15级的 ...

一直是自己配來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