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 求助

楼主(2012-10-05):
刚安装好600N,用的3GX2.1,问题:1、普通模式玩对尾悬停,飞着飞着,尾巴就慢慢的跑偏了,试过感度调高调低均不行。后听说是由于中立点成90度不行,于是调偏了一些,但改善效果还是不明显。2、普通模式猛加油门到底,尾巴锁不住,跟着转,怀疑是集体螺距太大,降了些下来,问题依旧,试过感度调高调低均不行。3、我的3GX,参数调整后写入数据,出现提示框说是失败要重新尝试,但重新打开软件读取数据,却又是写入成功了,不知咋回事。另外,我的飞行风格是默认的40,尾舵感度已调到最大,但也没有出现传说中的“抽风”。
上述三问题,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切3D后,猛加油门到底,尾巴更加锁不住,跟着转得更厉害

网友:
中立点设定不对,看说明书,上面有写很清楚,如何设定中立点;甩尾可能是左右行程设定错误,没有设定正确

网友:
3GX是有点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