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文泰做出的刀路小铣不运行(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0-06):
用文泰做了个加工零件的刀路,载入MACH3可以正常运作,但接到铣床上却没有任何动作,而其它刀路运行正常,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准备打个有台阶的孔,这是G码的开头

楼主:
MACH3能运行,就是机器不走,高手帮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打个有台阶的孔,这是G码的开头

刀号呢?   T

网友:
我没文泰     我有接触过AC   和SOLIDWORKS + COM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号呢?   T

用直径2mm的直刀

网友B:
俺认为跟代码没关系,文泰做出的刀路跟其它不一样,不带控制主轴转速的,所以不转肯定是你通讯有问题!!确保电脑输出通讯无误后再敲定下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认为跟代码没关系,文泰做出的刀路跟其它不一样,不带控制主轴转速的,所以不转肯定是你通讯有问题!!确 ...

通讯应该没问题,同时载入其它刀路能正常运行

网友B:
也就是说手动的时候跟使用其它软件做的刀路时电机会转,只有使用文泰的刀路就不运行喽?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个人了解文泰的刀路是最简单的位置信息,只控制三个轴的位置和主轴的启动停止,其它的代码基本就没有!!速度控制跟主轴转速都是外面调的!!如果最基本的位置信息不通过就太耐人寻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手动的时候跟使用其它软件做的刀路时电机会转,只有使用文泰的刀路就不运行喽?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怎 ...

关键是在MACH3中能正常运行,点动轨迹也正常,就是铣床电机不动,搞不懂什么原因。

楼主:
经过仔细对比,发觉文泰出的G代码开头有点可疑,于是试着修改了一下,再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兄,我刚才学文泰出刀路怎么弄就是MACH3不走,后来经试验,可行。不过现在不用文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