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在调参软件里GPS模式里死活调不出来(亮)的问题,请魔友及大疆人士出来帮忙下

楼主(2012-10-06):
昨晚把新买的天九跟NAZAGPS模块一起安装起来,在调参软件里基本上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GPS模式怎么切换都死活调不亮,不是滑块没有点在GPS的位置上,而是滑到中间都无法亮起来,其余的返航等等都设置好了,证明GPS模块没问题,这主控是不是有问题?目前版本分别为:1.6及2.01.请问有谁出现这问题过的帮忙下啦,鄙人感激不尽。。。。。

看看

看看

网友A:
GPS调不亮?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想用GPS 就得升级最新固件!好像最新的固件是  2.02吧。软件版本是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调不亮?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是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都能在调参软件里调亮(蓝),就GPS(GPS模式)一直是灰色的,不管你怎么设置都没办法。

网友B:
唉!感激我吧,调遥控上的自定义的开关行程量,然后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感激我吧,调遥控上的自定义的开关行程量,然后再微调

什么意思?是不是按你说的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不是按你说的做就好了?

如果手动与姿态可以,GPS不亮,如果行程与微调不能解决,就是其它原因了,固件或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动与姿态可以,GPS不亮,如果行程与微调不能解决,就是其它原因了,固件或软件了

你好,麻烦查看我帖子里的图,我滑块指在GPS,但没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动与姿态可以,GPS不亮,如果行程与微调不能解决,就是其它原因了,固件或软件了

是吖    所以再看看什么问题吧

网友C:
那个就是不亮的,你就别费劲了。

我一开始也困惑了好久,不知道是那个大师编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就是不亮的,你就别费劲了。

我一开始也困惑了好久,不知道是那个大师编的软件。

能亮的  我弄好了,那个只能用微调调的非常准确,一点都不能多,用天九的话三段开关是在66.5%准确无误才行。我都纠结死了,终于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亮的  我弄好了,那个只能用微调调的非常准确,一点都不能多,用天九的话三段开关是在66.5%准确无误才行 ...

可是我的一直不亮耶,但GPS却能正常工作,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的一直不亮耶,但GPS却能正常工作,神奇了。

在模式里GPS是一种模式,不代表GPS模块能不能使用的事情,好好调吧,要仔细看滑块滑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的一直不亮耶,但GPS却能正常工作,神奇了。

去看看泡泡的帖子你就知道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69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