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用好用足变频器而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异步主轴电机频率的跟踪和补偿及电流和电压

楼主(2012-10-06):
正确用好用足变频器而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异步主轴电机频率的跟踪和补偿及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上面两点是建立在你完全正确的设置好极对数和电流等参数的一般应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你要用好 用足就远远不够,实际表现在:空载 中载 重载 工作的声音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加工的痕迹也在随之变化
     其实,异步主轴电机频率的跟踪和补偿及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是变频器和主轴电机运行的特性曲线的分解,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需要基本明白就行(而不去专门挖空心思去研讨 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究竟是否正弦波的问题-这里先说明一下本人认为和测试的变频器是:脉宽调制后的电压即占空比大小周期变化幅度不变的方波,其基波成分为正弦波,换句话来说如果过滤掉方波就剩下0-50HZ的正弦基波了)。那么,频率的跟踪和补偿及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如何适当的控制和调整呢?这就是本文的主导思想在这里集思广益(本坛人才济济本人只是抛砖引玉不敢独言)。想到在补充当然要有反应和提问的现实需要哦, 现在天气很好要去做点实事,,,

网友:
根据实际应用方向去调整啊,v/f曲线,转矩补偿,速度追踪电流准位,速度追踪电流准位等,其中最基本设置的最大输出电压,最大电压频率这些首先要设置正确,剩下的就让变频器自已运算控制去

网友:
没有接触过变频器,正在恶补学习,请详细点。

网友:
占位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