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上午时间把450从新布线,上图。大家还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2-10-06):
不多说了,先上图,有什么建议我再改。。。 用缠绕管保护线,这样好点吧?

网友:
线可能会被碳纤维版割到,可以保护一下

网友:
这一上午不值啊 网上有很多pro布线布的很好看的 楼主可以搜索看

网友:
这线布的

网友:
方便炸机维修

网友:
维修调试方便第一,好看第二,电调线上的磁环建意往后挪点固定下

网友:
这线我觉得5-10分钟就能布好了!

网友:
维修方便可能是的,这卖样就。。。。。。。。。。

网友:
电调放前面去啊~

楼主:
我知道這個譜線是不好看,我曾經把電調藏到電池板下,接受藏到大齒盤下,外面只漏一點線,是好看了很多,但是我改了,因為這個是好贏40A的電調,發熱大,放裏面太熱了危險。接收三軸放裏面好看,單不適用,會讓飛機的飛行效果變差,調試也很麻煩。

网友:
楼主的电线基本上全都外挂了,维修确实方便。。。

网友:
还是能看见裸露的线,炸鸡存在毁线的隐患

楼主:
听大家的建议  我有改了些   加了缠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