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mm

楼主(2012-10-06):
    我天9接收飞30cc有半年了,未出现问题。现再上50cc,仍用T9接收,飞了几个起落了没问题,但总是担心:6个海泰克同时工作时,估计电流超过4--5A吧。你那接受那么小,能保证接收持续工作而不至烧毁吗?
  每次飞都提心吊胆-------换控吧又讨厌洋文。能给个定心丸吗?
天地飞拉距我做过,距离没问题----开阔空地曾达1700米,而JR、futaba也就600---700米。我就担心大机机烧接收。

网友A:
用接收电直接给舵机供电,不过天九真能达到1700米?如果是真我也要升级天九。楼主的是72MHZ还是2.4G的?

网友B:
如果担心,把接收机拆开,那一排插头的正负极各焊一根铜丝加粗,另外接收机电池换成T插,T公头直接焊在接收机上。

网友:
板凳的办法比较实用方便~~~不过要是没有电子基础的话,还是别这样搞的好

网友C:
舵机是用接收电供电,接收机只是个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收电直接给舵机供电,不过天九真能达到1700米?如果是真我也要升级天九。楼主的是72MHZ还是2.4G的?

真的,出家人不打诳语-----拉距时稍微有点上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收电直接给舵机供电,不过天九真能达到1700米?如果是真我也要升级天九。楼主的是72MHZ还是2.4G的?

天8,2.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是用接收电供电,接收机只是个通路。

担心的就是这个通道能承受5A电流否?

天地飞MM咋不言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担心,把接收机拆开,那一排插头的正负极各焊一根铜丝加粗,另外接收机电池换成T插,T公头直接焊在接收 ...

这办法我试试,麻烦点就是。

楼主:
天地飞不作答,似有难言之隐。飞50cc只好换控了。

网友A:
用个烂接收试试不就得了,我的接收曾接过6个舵机,虽然算不上最多,但怎么地也有个4A的电流吧?其实楼主还是担心担心你的BEC会不会过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烂接收试试不就得了,我的接收曾接过6个舵机,虽然算不上最多,但怎么地也有个4A的电流吧?其实楼主还是 ...

谢谢你的指教-----其实我的50cc已经飞过5、6个起降了,我的BEC是50A开关式UBEC,不会过载的。我担心的是今后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出问题。

天地飞不作答,似有难言之隐。

网友:
50A和舵机电流毛关系都没有 11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