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啃钢的DIY雕铣机图片

楼主(2012-10-06):
求能啃钢的DIY雕铣机图片,以供参考

网友A:
俺的机器。。。

。。。。很稳。。。有一次刀路弄错了。。把夹紧的工件直接撞开了。。。

这是我的第一台机器,经验欠缺,最大的问题是防尘不好做,,为了弥补,做了个能伸缩的挡屑筒。。。勉勉强强吧。。

网友:
水流太小,,没达到要求。。

下一步在底板上开了10里面下水口,,,然后用90W的机床泵大冷却液来冲。。。使得加工工程中的渣滓全部冲下去。。。

大水流会让工件几乎泡在切削液里。。。这也是设计这个盆式结构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的机器。。。

。。。。很稳。。。有一次刀路弄错了。。把夹紧的工件直接撞开了。。。

楼主这个朋友双丝杆设计的很好啊,呵呵,,,,,,,,,顶下,,,,,,,,,,,我之前胡乱想过,,,没有想到真的有这样的高手做出来了,,,,,,,,,,,,呵呵,顶下,

,,,,,,,,顺便,请教,y轴双丝杆,你的步进是加长2a还是3a 啊,,,,,,,,同步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卡过啊,,,,,,,,y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朋友双丝杆设计的很好啊,呵呵,,,,,,,,,顶下,,,,,,,,,,,我之前胡乱想过,, ...

电机就是57加长 3A。。。。。自身带两槽的同步轮,当时看到觉得很方便,买了上十个备用。。。呵呵

但是这个机器的横梁太重了,,有几十公斤,我自己一个人只能勉强抬起,还不能搬走,,,这玩意惯性太大了,,特别是频繁变向的时候,,桌子都开始摇晃了,用腿都压不住。。。

加速度设置过高的话,感觉57还是不够用,容易堵转,,,回头换个86去,应该跑起来没问题了。。

这个结构的双丝杆同步方面没问题,,,因为步进的同步轮是两槽的,双同步带,带动左右丝杆,,要丢步一起丢,不会卡死。。

楼主:
你这主轴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就是57加长 3A。。。。。自身带两槽的同步轮,当时看到觉得很方便,买了上十个备用。。。呵呵

但是 ...

你这主轴多少W?什么牌子的,还有你这个铝削铁削咋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主轴多少W?什么牌子的,还有你这个铝削铁削咋排?

杂牌。。。就淘宝上的那个1.5kw的水冷电主轴。。

原本设计的是用水流把渣滓冲下去,,在侧面开了一个4分排水口。。。结果发现排量不行。。

所以打算重新在底板上开一个10厘米的下水孔,效果跟厕所里排粑粑一样。。哈哈哈,,,,用大流量把渣滓都冲下去。。。下方设置过滤,水箱。。。这样切削液可以循环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是新手,正在設計鋼制JJ(固定龍門),行程 500X500X300 ,想用這種同步輪驅動方式,預計 1:2 減速用 57電機 ...

我用同步轮,也是1:2减速用的。。。为了力气大一点。。还一个是为了Y轴双丝杆用一个步进带动。。。

一般没有特殊需求,直接用轴连器方便点,,,,同步带最大的问题长度不好配,你要的不一定有货,当时为了找同步带,浪费了一个月。。

个人认为大行程还是移动龙门省事点,,,,固定龙门因为结构的问题在大行程上很费料,,,你如果是Y轴行程是500mm,那么理论上你需要1000mm的轨道。。当然,你也可以缩短滑块的宽度,,但是这样一来,又会损失强度和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同步轮,也是1:2减速用的。。。为了力气大一点。。还一个是为了Y轴双丝杆用一个步进带动。。。

一 ...

鹧鸪兄 帮我看下 阿里巴巴上有专门卖 雕铣机 光机构架的 铸铁 6060型号的  280KG 4500元 值不值?是自己做好呢 还是卖合算?我想做一台可以加工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鹧鸪兄 帮我看下 阿里巴巴上有专门卖 雕铣机 光机构架的 铸铁 6060型号的  280KG 4500元 值不值?是自己做 ...

你要是没有加工能力的话,肯定买现成的划算,你说的机架要是重量足的话,价格应该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没有加工能力的话,肯定买现成的划算,你说的机架要是重量足的话,价格应该还算可以

这个机架是雕刻机专用的,可以做成雕铣机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是雕刻机专用的,可以做成雕铣机用吗?

应该可以,但你不能指望它像重型机床一样用,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鹧鸪兄 帮我看下 阿里巴巴上有专门卖 雕铣机 光机构架的 铸铁 6060型号的  280KG 4500元 值不值?是自己做 ...

自己做价格也不便宜。。。

我这个机器,,机架子是外协的,料和加工费一起克了三千。。。做工极差,反正我是不满意。。不过没办法,小作坊都是这样。。

另外线规丝杆之类的,又克了三千。。

另外还要买主轴,步进,驱动等等杂七杂八的,,,,,,,。。

估计总成本一万了。。

真打算啃铁,,还是老老实实淘个二手工业机算了。。炮塔铣也行,,一万内找个成色不错的。。

我那个垃圾炮塔铣床,六千多买的。。。啃铁比这个雕刻机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价格也不便宜。。。

我这个机器,,机架子是外协的,料和加工费一起克了三千。。。做工极差,反 ...

呵呵 我有2个炮铣了,就像搞个炮铣加工不了的机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俺的机器。。。

。。。。很稳。。。有一次刀路弄错了。。把夹紧的工件直接撞开了。。。

杯催的设计。只能加工小小件,长件都装不上去,而且装夹时扳手都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杯催的设计。只能加工小小件,长件都装不上去,而且装夹时扳手都摆不开。

是的,,原本的目的就是小件加工的。。。

网友F:
这个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移动龙门里面坚固度和稳定性特别好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鹧鸪兄 帮我看下 阿里巴巴上有专门卖 雕铣机 光机构架的 铸铁 6060型号的  280KG 4500元 值不值?是自己做 ...

网友G:
这个机器厉害,好机器,好结构,唯一缺点是裝工件时,手不好施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移动龙门里面坚固度和稳定性特别好的设计

多谢,,其实还是有些后悔,行程设计小了。。。这种结构应该设计一米行程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厉害,好机器,好结构,唯一缺点是裝工件时,手不好施展

多谢,,确实有妨碍。。。每次装工件,都要把横梁移动到最里面去。。。。

当时横梁设计矮了。。才留了10cm的高,,,

如果我做第二台,肯定要留20cm以上,方便加A轴。。。

楼主:
画了一个400x380x120的雕铣机,不是铸铁的,全是钢焊接加工,在热处理,精加工,要上大水磨搞几下的,主要想加工铝合金,请各位大侠帮我找找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谢

网友H:
大机器的微缩版,牛,很给力!

楼主:
300KG多,头一次搞,不想弄铸铁,建议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机器的微缩版,牛,很给力!

这JJ外型尺寸:700x600x720   300KG,加工铝合金会不会变形?会不会振动啊?

网友A:
楼上的图,,如果采用钢板焊接的话,,,那么立柱应该搞成规则的,长方体就行了。。。复杂了麻烦。。

横梁也不应该是板状,应该搞成箱体,强度会大大加强。。

网友F:
用方管形状的槽钢焊接怎么样?焊接了再上铣床很麻烦,但是我只有3号铣床,如果每个部件在
铣床上加工好,螺丝组装后再焊接又怕变形,全部焊好再上铣床估计铣床Y方向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图,,如果采用钢板焊接的话,,,那么立柱应该搞成规则的,长方体就行了。。。复杂了麻烦。。

横 ...

鹧鸪兄,那个支撑柱是实心的方钢,为了加重,上下斜角是起到上下支撑筋作用,不过横梁应该是要改,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方管形状的槽钢焊接怎么样?焊接了再上铣床很麻烦,但是我只有3号铣床,如果每个部件在
铣床上加工好,螺 ...

我觉得不能用管和槽钢,分量可能轻了很多,当做雕铣机来用可能不稳,我那个只有底板座是焊接的,上龙门铣,在热处理,最后上大水磨,其它的部件都是螺丝固定不焊接,我也是上4号铣搞啊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能用管和槽钢,分量可能轻了很多,当做雕铣机来用可能不稳,我那个只有底板座是焊接的,上龙门铣 ...

你有地方龙门铣和大水磨,那当然什么想法都不在话下了,我优先想的是尽量省钱,减少
外发加工费用,而且我这里也找不到龙门铣,和大水磨的也不熟,你觉得不能用槽钢只是
说太轻了吗?没有其它的原因的话我还是想考虑槽钢,去钢材市场看了,用100*200的方管

楼主:
机械部分好了,求电路部分和控制部分细节,我打算伺服控制,3KW水冷主轴,还差什么?希望能详细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地方龙门铣和大水磨,那当然什么想法都不在话下了,我优先想的是尽量省钱,减少
外发加工费用,而且 ...

机械部分好了,求电路部分和控制部分细节,我打算伺服控制,3KW水冷主轴,还差什么?希望能详细点,多谢!

网友:
既然你那边有加工条件。。。。还准备用伺服,,,建议还是用铸造不。。。。别留短板。。。

铸造比铁板省钱。。。因为按斤算的话,成本差不多,,但是铁板需要加工啊。。。铸造完成后,紧紧需要上磨床磨平导轨安装面就行了。。

网友:
发现几个问题:
1、你的两个立柱独立的,X轴水平将来调整会要命啊,还有Z轴的垂直都会很麻烦。最好做成一个连接面,磨一下就完事
2、你的立柱是螺钉固定的?好像螺钉空间不够
3、你的Y轴导轨、丝杠怎么防护?为啥不把工作台做大一些?
4、貌似X轴没有行程开关安装位置
5、冷却液怎么回收?

网友F:
都上伺服了还都3KW主轴了,干嘛不把机架做的更粗壮些,特别是立柱。
电路和控制部分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难,因为多试一下就试出来了,买控制卡的时候卖家都会
给接线图啊,算一算螺距和细分就好了。

网友F:
还有上面说的铸铁,你既然可以龙门铣可以大水磨,真的适合铸铁的,我是就铣床而且想把大水磨给省了,铣床
上数控刀片的飞刀,也很光滑平整

网友I:
反正不能买温州通卡的机,他X就像坨屎。

网友J:
小龙门用于金属切削还是远不如单立柱,龙门适合大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