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海天冲浪者加油低头狗啃屎

楼主(2012-10-06):
加油门就狗啃屎,感觉是拉力线的问题,加上l轮子1米都滑不了就啃屎了,来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加油门低头是推力线高于重心点,电机向前下方下压的角度加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加油门低头是推力线高于重心点,电机向前下方下压的角度加大点试试...

加了2个垫圈还是不行,这种成品机不该拉力线差这么多啊,要在多加几个垫圈的话螺丝也不好上了,晕死了,懂的来指点下啊

网友:
不懂原因额

网友:
加油门低头是推力线高于重心点

网友:
柔和一致地推油试试.

不要低速时猛推油门.

网友:
成品机 拉离线一般没问题  看看是不是电池放太前  头太重

楼主:
油门再柔和也会低头。冲浪者是腰推,而且头不重的,重心在碳管位置。炸了的那架前2次飞就没这问题,我换了桨就这样了,后来我换回去还是低头,现在是2216,6寸桨

网友:
2216啊,真牛。我上2212的,2节2s1800的并联,30分钟稳稳的。但是筋斗是不可能了。不过对于冲浪者来说,筋斗本身也是多余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再柔和也会低头。冲浪者是腰推,而且头不重的,重心在碳管位置。炸了的那架前2次飞就没这问题,我换了桨 ...

不妨手抛试试看?会不会是起落架阻力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加油门低头是推力线高于重心点,电机向前下方下压的角度加大点试试...

请教一下,后推式的情况下,是不是在电机的上半部分固定螺丝加垫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手抛试试看?会不会是起落架阻力大了?

手抛已经炸了一架了,炸的这架前2次飞的还好,换了6寸桨以后就这样了,桨换回也头扎地了,新装的也这样我哭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后推式的情况下,是不是在电机的上半部分固定螺丝加垫片呢?

不是的,下压角度增加的话应该是下半部分两个螺丝加垫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下压角度增加的话应该是下半部分两个螺丝加垫片

您的意思是在下半部分加垫片,让风向上吹一些,机头就会向上抬一些?

问题小白了点,勿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在下半部分加垫片,让风向上吹一些,机头就会向上抬一些?

问题小白了点,勿怪!

对的,风向后面的方向向上吹,推力线不就低于重心了吗,低于重心就抬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风向后面的方向向上吹,推力线不就低于重心了吗,低于重心就抬头了...

那请问下我这个低头是拉力线问题吗,如果是拉力线原因电机下面加垫子角度拉大吗?我现在重心是差不多机翼碳管位置,可加油门直接往下扎地我看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我这个低头是拉力线问题吗,如果是拉力线原因电机下面加垫子角度拉大吗?我现在重心是差不多机翼 ...

我飞了两架冲浪者,角度都是正好的...我用的都是2212 2200的电机,前面放一块2200mah的电池,重心是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处,你这个情况只能各种方法都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两架冲浪者,角度都是正好的...我用的都是2212 2200的电机,前面放一块2200mah的电池,重心是在机翼前 ...

我是2216,1800mah电池,但我前面飞过2次都没这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新装的也这样

网友C:
楼主是否能发组图片,我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展示目前的情况,这样也许更好说明问题。

网友D:
应该不会吧。我的是直接装的朗宇2212,2100KV的电机,用6050E的桨,一直都是爽飞啊。这机子很好飞啊

网友:
这机是可以,最好机翼粘牢不然有可能脱离
另外问题解决了,我犯了低级错误,舵机反向了。。。。那天换了个接收也没调试就去飞了

网友E(2013-01-08):
我还准备买,,,,,

网友F:
和什么拉力线,推力线的没关系,出厂的角度完全可以飞。
问题在于,飞机本身速度不起来,升降舵是没有舵效的。
还有,后推的机子,越是猛给油,低头越利害,保定到一定速度后,各舵面才真正起效。
你不加油抛出去,再缓给油都没问题,出手的时候不要往上,平投出去,不要怕往下冲,只要没着地,稳住给油,速度到了轻拉就起来了。
加轮子,都啃泥可能你加的地方不对,在重心后面了,只能说这么多,无图无真相,也没办法分析,再误导了别人。

网友G:
我的冲浪者用的是2208kv2600,6040桨,2200电池会出现低头,1300电池抬头。1800电池正好,电机外置的

网友H(2013-04-09):
我的机子今天也是这样,呵呵呵。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