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pojie

楼主(2012-10-06):
UG破解是真要命啊  搞了3天 失败

网友:
你指破解什么方面????

网友:
破解高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安装吧
估计楼主不会安装UG

网友:
楼主不可能自已破解UG的源代码
那不是一个人干的
估计楼主安装UG遇到困难

网友:
是UG6.0么? 不是有教程么? 我装还装两次才成功呢
不要着急 慢慢用 电脑这东西 急不得

网友:
1.查找你机器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称)。方法是,鼠标在桌面上点 我的电脑--->属性(右键)--->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把名称抄下备用,不要最后那个“点”。
2.进入安装包内MAGNiTUDE文件夹,用记事本打开nx6.lic, 将第1行中的this_host用你机子的计算机名替换,例如我的机子完整的计算机名称NET 则改为SERVER NET ID=20080618 28000(原来为SERVER this_host ID=20080618 28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3.双击打开Launch.exe,选择第2项“Install License Server"安装,或者进入光盘ugslicensing020目录,运行setup,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硬盘上第2步修改好的ugnx6.lic文件就可以了。继续安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改变,机器默认就行,(建议默认,也可放在其它的盘里)。
4.双击打开Launch.exe,选择第2项“Install NX"安装,或者进入nx060文件夹,运行setup开始安装,并选择典型方式安装,下一步,会出现语言选择画面,请选择 Simplified Chinese(简体中文版),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 安装路径可以改变。
5.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双击打开NX6.0。
6.进入MAGNiTUDE文件夹,把UGS文件夹复制到第4步安装NX6.0主程序相应的目录下,覆盖。假如安装到D:\Program Files\UGS\NX 6.0 把UGS文件夹复制到Program Files文件夹内覆盖就可以。
7。重启,双击打开桌面NX6.0。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许可程序,打开lmtools,启动服务程序。选择Start/stop/reread,点一下Stop Server,再点Start Server,最下面一行显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 就OK,然后打开桌面NX6.0。

网友:
我一直用4.0的
学习软件满足工作需要就可以
不必求新。一种精通了就可以

网友:
百度文库有非常详细的安装教程,我的ug6.0一次安装成功,建议把安装教程先仔细的看个几遍再安装

楼主:
是安装  搞得我想死

楼主:
我的是W7系统 别说4.0了 3.0能弄上也行啊

楼主:
不了解CAM   CAM和UG一样吗 ??????  都能生成数控指令吧

网友:
ug是一个集cad/cam软件,所以ug带编程功能

网友:
w7 没用过。xp很好装。ug是一站式的 建模到 出g代码 都在一个软件完成。

网友:
UG不能设置两个键做快捷键,非得Ctrl加那个Alt加这个的,最烦这个。

网友:
楼主错误代码是多少呢

楼主:
就是服务器,,,错误神马的   我也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