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

楼主(2012-10-06):
高手们来帮忙看看啊充电器罢工了,该怎么测量呀,本人菜鸟

网友A:
打开开关看保险,,保险没烧傻了眼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红色的地方有330V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红色的地方有330V电压

保险好的

网友:
48伏电动车充电器,如果不是虚焊,,,有故障很难修理,,花40-50元换个新的吧,,,,找到问题元件,,由于电流问题,元件比较专用,,也不好找配件

网友:
的确不好修

网友:
开关电源难修啊,我的电源也坏了,试着修了下,没反应……。
你这个有高压,先看看开关电源模块是不是正常工作了,想修的话要自己找相关的电路看看,对开关电源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上红色的地方有330V电压

用表测有330v,马上拨开插头看330v是否迅速下降,如放电很慢,说明故障发生在起动电路

网友C:
8P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的?针对它测各脚电压。网上有很多相关电路的资料

网友D:
红圈 坏了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圈 坏了可能性很大的.

都有工作330v电压这管怎会坏呢

网友:
如果不是开关管坏了,就是开关管驱动电路有问题.
充电器最容易坏是开关管和整流管

330V只是整流后电压,只要整流管没坏,都有电压的.

网友B:
整流后有断路,保险即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有断路,保险即烧

那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短路呢?

你画红圈的

网友:
左边的双列2*4的8腿结成电路控制模块估计是3842系列,,,这是控制开关管电流电压输出的,,其中另外一条腿是接受输出回路电压反馈从而稳定输出电压的。
右边2*&的14条腿的集成电路估计是四电压比较电路-339系列--用于识别充电电压是否达到额定电压的。
   既然你说保险是好好的,那么就只能是检查这些微控制电路了,不精通电子是修不好的(没看见常用的光耦合器啊)

网友:
没示波器的情况下,维修由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画红圈的

不懂

网友:
300滤波 电路 正常。那后面的 就多有可能了。启动,震荡,比较,取样,还有保护电路。不懂开关电路,是比较难搞的。放弃吧,呵呵

网友:
你出运费我帮你修~呵呵,多半是场效应管坏了,通用的是8N60C,拆下测量,用万用表2K电阻档测量三根引脚没有想通的基本就没坏~还有3842也容易坏,测量它的工作电压等等,你不懂还是不要乱试,很容易爆的~为安全起见测试时在电源回路串联一个60W左右的灯泡,

网友:
不好修呀

网友E:
那悲剧了我家的液晶电视电源板也炸了几个芯片不知道能不能修一个芯片LNK564PN 四个角的那个好像是个桥

网友F:
先聲明本人不懂電子
只認得基本的元件
但修好電路板的機會大於50%
以下是我的方法

1.目視電件有沒有燒焦,有則換之
2.若無燒焦,請將電容一個一個拆下測量容值,不對的就換掉

以上土方法,修好的機會大於50%
沒燒黑的幾乎都是電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聲明本人不懂電子
只認得基本的元件
但修好電路板的機會大於50%

换烧焦的元件之前,最好先排除烧焦它的故障,不然继续烧。也有可能烧坏其他东西,扩大故障
话说开关电源,我看了都头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悲剧了我家的液晶电视电源板也炸了几个芯片不知道能不能修一个芯片LNK564PN 四个角的那个好像是个桥

LNK564PN 淘宝就有卖,四脚元件要从印字和PCB上判断,有可能是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有330v,马上拨开插头看330v是否迅速下降,如放电很慢,说明故障发生在起动电路

电压不会下降的

楼主:
我只会接触器线路,电子的不懂啊
主要是想学点开关电源的知识,修不修的好倒是其次的
能得到这么多坛友的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P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的?针对它测各脚电压。网上有很多相关电路的资料

8P的型号TL3845P
14脚的LM324N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不会下降的

可检查+330伏到开关三极管基极(场效应管G极)有一个1兆欧左右的电阻损坏(维修时在220伏输入端串一个100W灯炮做限流,等修好测次级有正常电压输岀后再把灯炮去掉,这样能保护元件不再损坏)

网友:
检查线路时,要用灯炮或烙铁把整流输出滤波电容放电才能进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LNK564PN 淘宝就有卖,四脚元件要从印字和PCB上判断,有可能是光耦。

角上面印 - + 中间印T1WB 下边印着60  02看着好像是是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上面印 - + 中间印T1WB 下边印着60  02看着好像是是个桥

可能是60V、2A的桥堆。

网友:
我量了下四个角短路所以拆下了

网友:
切,没有那么麻烦吧~~~~
换新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开关看保险,,保险没烧傻了眼

正解

网友:
检查一下那几个体积最大的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话说,现在的这种充电器批发价约20元,人家还要有利润,成本肯定是能省一分就省一分,还能指望有啥好东西。

网友:
能拆下的都换掉。

变压器虚焊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8P的型号TL3845P
14脚的LM324N

http://wenku.baidu.com/view/d58b ... tml----------------百度文库,参考下

网友:
这种分立元件的开关电源保险没有坏,也就是小问题。测开关管如果没坏,查附近的电阻有没有开路的。如果没有一般都是在后级的稳压和保护电路部分出问题。查输出滤波电解电容有没有短路,稳压IC和保护电路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