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少版02S改装大齿锁尾感度低问题

楼主(2012-10-06):
收到个机机是聪少版大齿,怎么调都不能提高感度到70以上,不然金鱼尾严重。今天看了一个调500的帖子给我启发,马上计算了一下 聪少版大齿的主桨和尾桨的转速比:
原装齿轮尾桨转速比:(31:10)*(10:14)*(14:12)=3.1*0.71428571*1.16666666=2.58333333
改装大齿轮尾桨转速比:(28:8)*(10:14)*(14:12)=3.5*0.71428571*1.16666666=2.91666663

看到没有,改聪少版大齿后尾桨转速比提高了13%,这可能破坏了原始设计的平衡,导致感度上不去。
瞎猜,希望高手解惑。

转速比可能会影响急加油锁尾,最好是用28:9的比例

网友:
那70感度锁尾好不好呢?也许还是改装尾舵机问题呢?换另一架飞机尾舵机试试
我打算玩玩夜航灯,买了个可编程的闪字风扇,还要买灯带,晚上玩玩

网友: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数字大小有关系?我的原装02S感度47左右,亚拓250MB和ZYX三轴感度都不超过20,好像15左右,楼主心里平衡点了吗?呵呵~

网友:
我用的过程中未发现这个问题……
金鱼尾,跟尾桨螺距、尾舵行程都有关。尽量让飞机在悬停的时候,舵机摆臂处于中立点附近可能会好些。

网友:
是说2S动力的改装么?

网友:
锁尾好就行了,没必要刻意注意感度

网友:
尾桨速度高可以降低点尾桨螺距啊,或者剪掉点尾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大小有关系?我的原装02S感度47左右,亚拓250MB和ZYX三轴感度都不超过20,好像15左右,楼主心里平衡点了 ...

02S 感度50%以下非锁尾模式 不知道47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 感度50%以下非锁尾模式 不知道47是如何做到的

我也奇怪,估计50%只是大约数,反正能锁尾就行。

楼主:
47 相当于6%非锁尾感度
50 是0 感度,坑爹,尾巴会自旋

网友C:
能锁尾就行,不要太在意什么感度值什么的,速比上去了应该锁尾会更好,不过磨损可能有点受不了,还有噪音震动等问题。

网友D:
如果~~~~
尾槳轉速高了. 等同效率高了. 感度低一點是正常.那個說感度高才是好..?
反之, 轉速低才是要提高感度來平衡尾槳之差距
最後..鎖得穩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