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CAT又出问题了,见视频、、、、、、、

楼主(2012-10-06):
3s,两块串联,虽然烧了一块,但是速度是上来了,不知是什么问题,船身左右晃动(沿水平面),因为船底数的伤没有及时修补,沾了胶带就下水跑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伤在这
视频奉上

网友A:
重心没配好,轴架吃水太深,或者螺旋桨直径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没配好,轴架吃水太深,或者螺旋桨直径过大。

我新手,请详细赐教、、、

网友B:
2楼说了,吃水太深,当然跳而且速度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了,吃水太深,当然跳而且速度上不来

船头太轻???

网友C:
多大浆跑的?我只看见跳,没看出摆来!

网友:
没玩过这种船 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浆跑的?我只看见跳,没看出摆来!

438铜浆,看水花也有区别,感觉就像是用遥控玩左右摆尾

网友:
是不是应该要把出轴水平对置船身呢~也在学习中

网友:
叶总的生产的船。  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手,请详细赐教、、、

你要拍张侧面的吊架图,不然看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拍张侧面的吊架图,不然看不清楚的。

船放桌子上了, 你看看,我调高了点

网友D:
船很跳,适当把电池前移

我有一艘820mm的CAT,配置和你相仿,6S电5600的电池,还是没有破百

我的桨是5538的铜奖

网友:
管你那么多,来吧!顶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很跳,适当把电池前移

我有一艘820mm的CAT,配置和你相仿,6S电5600的电池,还是没有破百

仓太小,电池不好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仓太小,电池不好固定

看到了。首先,我的调法是吊架向下使船底最低处与螺旋桨中心线成同一水平面。你的照片上好像吊架高了点。如果调下来后还是跳或者速度不对试试用小点的桨!

网友:
CAT这船不错,够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首先,我的调法是吊架向下使船底最低处与螺旋桨中心线成同一水平面。你的照片上好像吊架高了点。 ...

谢谢,过几天调吧,上次撞船把水舵座磕变形了,自己没弄好给砸毁了,新得在路上,装好再去试

网友(2012-11-16):
438的话 电池往前移 轴支向下移··

网友:
我这个差不多 你调成这样子试试··

网友:
好贴,值得一看。

网友(2012-12-31):
船慢了·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