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请教。这个变压器还能用吗

楼主(2012-10-06):
有个300瓦变压器想做雕刻机电源,用试电笔碰铁心,发现有电。用万用表交流档单笔测铁心有14伏电压,是不是变压器已坏了不能用了。

网友:
受了点潮干燥下看看

网友:
烘一下,然后找个摇表测一下两级绝缘,若有破损搭铁拆了处理下,三百瓦的个头不算小线径也不太小,好弄。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另外该变压器有一对线头,用万用表交流档单笔测,每个线头都是8伏,如何用这组线头啊。两个线头之间得电压是0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另外该变压器有一对线头,用万用表交流档单笔测,每个线头都是8伏,如何用这组线头啊。两个线 ...

你说的8v是对那根线测得?

楼主:
测2根线都是8伏。一用万用表交流档单笔测另支笔悬空

网友:
,你的表真高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2根线都是8伏。一用万用表交流档单笔测另支笔悬空

这招…那是感应的效果,万用表我没学过这用法…

楼主:
如果两笔分别同时接触这两根线,则电压是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笔分别同时接触这两根线,则电压是0伏

颜色和线是一样(黑)?应是同一个头

楼主:
但其他3组线2根一组颜色分别一样,万用表测分别是72、38、28伏。输出就这8根线啊

网友:
变压器好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