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有难题,麻烦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12-10-06):
请问大家,图面的188尺寸大家所造的机子是多少啊,我的Z轴行程是100mm
还有就是一般刀露出夹头多少mm呢?

网友:
30-50之间,很难有统一的长度的吧。

楼主:
这也太小了吧,如果刀露出来20,再加个的台钳,那就完成空间放料了

网友:
常规普通铣刀仞15-50左右,你20都嫌多,怎么加工刀位稍深的工件呢?设计的时候就要想到的问题。

楼主还是出门转左去买5500元的塑胶机比较合适。

开玩笑不要介意

网友A:
这个设计图不科学,,画图是最其次的东西,关键是合理性。。

你Z轴才100行程,,给下面留188的距离。。。要知道的,有些刀具非常短,,露头才二三十。。。

网友B:
我用最长的铣到 150mm.  用来雕木头/泡沫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图不科学,,画图是最其次的东西,关键是合理性。。

你理解错了,那个180是随便在图面组装上去的而且,实际当然不会那么高了,现在就是想知道大家自己做的机是多高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最长的铣到 150mm.  用来雕木头/泡沫等.

不知你的Z轴行程是多少呢?如果我这里是150可能就会有D问题了,刀一般伸出来才20~30,那不用东西垫就会锣不到底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最长的铣到 150mm.  用来雕木头/泡沫等.

哪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的Z轴行程是多少呢?如果我这里是150可能就会有D问题了,刀一般伸出来才20~30,那不用东西垫就会锣不到 ...

是的.下面要预先垫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下面要预先垫东西的.

你可以在tb 搜下. 我用的都是单位采购买的.

网友C:
我的设计Z轴与你不同,行程可以大幅度地调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807

网友D:
我的是200,行程也差不多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计Z轴与你不同,行程可以大幅度地调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 ...

你那种方法我也有想过,但如果按那样做的话,调节精度方面会比较困难,所以才改到现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下面要预先垫东西的.

那兄台你的机台如果锣铝件啊,一般会垫多高的东西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200,行程也差不多200

这个我也有想过,如果我就给100,按刀露出来20,加垫个10的东西到底,
我行程是100,但现在只可以加工70,那实际行程的利用率会降低了

网友:
其实行程100足够了,过工件的高度根据实际需要来设计,使用时可以根据工件的高度来调节主轴伸缩来适应工件

网友:
装上铣刀, Z轴移动到 下限.  铣刀低面 到雕刻机的工作台面 的距离是多少就垫多少.

楼主:
嗯,受教了,心中已经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