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RP太好了,没炸

楼主(2012-10-06):
第一块电通电自检后推油准备起飞,大奖转动后没离地停了,重新推油没反应,舵机也全不动了。然后断电检查

网友A:
接触不好!

网友B:
这么粗的线,怎么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线,怎么断的

操断的

网友:
我的前几天是插头开焊了,幸亏不是在天生发生的

网友:
我连续4次在空中发生尾舵机故障都安全着地了!

网友:
从电调齐根断的?

网友:
还是贴根断的,好处理么

网友:
你人品太好了

网友:
楼上变态

网友:
这线齐根断了,怎么接?

网友:
把线都操掉了厉害!

网友:
重新焊吧·····多帮点纤维胶布

网友C:
很纳闷,线是怎么断的,难道是高温导致焊点开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纳闷,线是怎么断的,难道是高温导致焊点开焊了?

没开焊,齐根断的。用了几十块电池,第一次发生这事,平常这个没检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