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2-10-06):
请问一个问题, 有知道的告知一下, 我的亚拓450用好盈40a电调, 浩马特2835电机13齿,加油时只加百分之1就猛转无法控制,如果再加油那转的更猛, 请问知道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
1、检查油门正反
2、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油门正反没有问题,油门行程怎么校,请明示感敫不尽。

楼主:
贴要沉了,顶一下

网友A:
发射油门推到顶,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滴滴声迅速把油门拉到底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油门推到顶,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滴滴声迅速把油门拉到底就可以啦。

正确

网友:
油门行程 看说明书就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