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毫安/时

楼主(2012-10-06):
首先,毫安/时是一种电量单位,而不是电流单位
我们平时所见的电池上标注的毫安/时,是指在标定电压下的电池电容量,同时也是电池基础放电指标,
以6芯电池为例:
标定5200mAH电量的电池,其总功率为:V基础*mAH*容量=功率,即22.2V*5200mAH=115440mW=115.44W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计算公式是不是存在问题,我理解对应的计量单位应该是:
电压=伏特(V)
电流=安培(A)
即22.2V*5.3AH=117.66W,这117.66W在理想状态下只能放1小时,但是实际中没有用1小时率放电的,一般用20小时率比较合理,
对应公式为22.2V*0.265A=5.883W(22.2V,5300MAH的电池理想状态下的输出功率)
你的"22.2V*5200mAH=115440mW=115.44W"我理解不了~!

楼主:
楼上的功率计算公式有感念错误,请注意:mAH是容量单位,而您的计算在乘号后面是电流单位A,另外,即使按照您说的20小时放电率计算,您的计算结果是
一小时的功率(在20小时放电率前提下),而不是总功率,实际上我们经常使用的放电率时间单位应以秒为单位比较合适
再有20小时放电率的单位电流应是0.26A,而不是0.265A,不知是否是键盘错误造成的

网友:
1.您说的电池容量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准确的说是在放电电压达到最低安全电压的时候所放出最大电流所用单位时间.AH或MAH只是单位时间所输出的电流数量,
2.5.3AH/20=0.265有什么错误吗?请看清楚.你的0.26是5.2HA/20的结果.
3.MAH不是标准计量单位,如果用毫安做电流计量单位时间改为秒也不准确.准确的是电流单位缩小1000,时间单位也是要缩小1000的,应该是0.06秒.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楼主:
当电流强度用毫安(mA)作单位,时间用小时(h)做单位,它们两个相乘就是毫安时(mAh),体现的是电量
以5200mAH电池为例,当负载需要的平均电流为100A时(即20C),您的电池的使用时间计算方式应该是:
5200mAH(电量) / 100A(放电电流) * 3600(秒)= 187.2秒 / 60(1分钟=60秒) = 3.12分钟
按照楼上的计算方式,您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另外如果有外皮完整的亚托5200电池,请注意一下电池上标注的功率。。。

网友:
都是物理教授!

网友:
端木教授呢?端木教授呢?(四处张望,再找人),真是精品技术帖,太好了!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好帖!!!

楼主:
毫安时是电量单位,这是我一直强调的,真正的物理学上的电量单位是:库仑,只是我们平时很少接触,说毫安时更容易理解
电池使用过程当中的平均电流很难真实测量,除了专业仪器,外场基本无法测量,以700级飞机为例,暴力飞行时的电流放电
峰值在150A(相当于5200maH电池的30C左右),做一般动作时候的电流一般都在30-40A之间(不到10CC上下),飞行
结束时的电池电压一般在3.8V上下,对于电池来说,是释放了总容量的40%-50%的电量,这种情况下的平均放电电流一般不
会超过60A(10C-15C之间)。电池的过放有两种:1是:容量过放,即使用时间过长,超过了电池的总电能存储量;2是:瞬
间电流过放,即电池使用中的最大放电电流超过了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上述两种过放都会对电池产生伤害。先在我们经常遇到
的过放一般都是第2种情况。
我们现在提高电调的安培数,增大电池的C数(放电倍率),其实都是为暴力飞行时的极限点提供动力所致,只飞悬停一般感觉
不到电池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容量单位是毫安时,不是毫安。英文是mAh.
如果你的电池是1000毫安时,这意味着工作电流是1毫安,电 ...

如果想得到电池上标注的容量值,是不能只放电到3.8V的,电池放电到3.8V的时候,一般只释放了总容量的40%-50%,想准确测量电池的总容量
需要知道该电池的最高上限电压(不一定是4.2V,一般说来是为了保护电池,防止过冲,而设定为4.2V),和最低截止电压,然后在上限电压状态
下,以标准电流开始放电(除测试负载外不能有任何其它用电点,否则影响测试准确度),放到电池的截止电压,再通过计算得出电池的总容量

网友(2013-06-27):
好贴,这种争论有益无害,基本概念的实际应用,只是理解角度的差异,二位已经把大家的模糊概念理清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