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用螺丝固定就够了吗?

楼主(2012-10-07):
要不要螺丝固定再上点502呢?

头次下水万向节就脱落了。小螺丝不见了一颗,后来又找了个长点的配上。

当时船跑了还没3米,差点飘河**回不来了的。好后怕啊!!

网友:
螺丝胶伺候

网友:
那是顶丝,不能长!

网友A:
不玩船,不过那个轴上应该有一个凹槽吧,那个顶丝要刚好顶到里边,上一点螺丝胶应该不会松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船,不过那个轴上应该有一个凹槽吧,那个顶丝要刚好顶到里边,上一点螺丝胶应该不会松脱吧

请问顶丝为什么不能长?螺丝胶又是什么胶?502可以代替吗?

网友:
螺丝胶是专门防止螺丝松脱的胶,加热即可取下来。502怕不行吧,502上去你还怎么取下来?顶丝我见过的都是短,没有冒出来的,至于为什么倒是搞不懂,你搞那么长万一缠绕到什么东西岂不是都完蛋了

网友B:
太长了高速会不平衡的,抖死你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高速会不平衡的,抖死你的轴。

感谢非常  想想的确困难发生这样可怕的情况

网友:
普通螺丝硬度不如顶丝。

网友:
我试过 还好

网友C:
看了LZ船内部的照片,LZ你是用软轴的吧!软轴用万向节震动能不大吗?螺丝被震掉很正常!建议LZ你换成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LZ船内部的照片,LZ你是用软轴的吧!软轴用万向节震动能不大吗?螺丝被震掉很正常!建议LZ你换成锁头{: ...

不是用软轴的吧,我也不知道软轴是什么样子的。

我 船轴是有根黄铜管里面才是螺旋浆的轴,这样是软轴还是硬轴呢?

还有锁头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软轴的吧,我也不知道软轴是什么样子的。

我 船轴是有根黄铜管里面才是螺旋浆的轴,这样是软轴还 ...

你所描述的黄铜管里的明显是软轴,锁头网上多的是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螺丝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