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问一下,iPhone手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2-10-07):
本人想用航模电池改装一个 能给iPhone手机充电的充电器,小弟手上只有一个LM2596的DC-DC稳压模块,我按照规定接线将3S的锂电池转变成了5V的电压,但是为什么接上手机不能给手机充电呢?求助一下论坛的高手们。我的dc-dc模块只有正负极输出线,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接其他的线

网友:
并非所有的充电器接上转接口,都能给iPhone充电。当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超过5.47伏,或充电器输出电压有杂质、电压不稳定,瞬间电压超过5.47v时,iPhone就会启动限压保护措施。

网友:
data+ data-短接,最好加个保护电路,模块坏了直接输出12v

网友:
记得还要一个识别电阻的

网友:
呵呵,USB口上需要加两颗电阻做检测电路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稳压模块给手机做的随身电源,可以用,但我的手机是中兴V880。

网友:
好像有啥识别电路之类的 不懂

网友:
我直接把iphone的usb 差在车载usb上都没法充电

网友B:
直接插在电脑上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在电脑上可充电

网友:
3S电池的价值 超过 充电宝了吧。。自己做出来 外观 不好电压 电流 什么的 也不能保证 稳定吧。。这个 有点 那个了哦

网友:
板凳说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
你需要加这个。。。

网友:
我就有个这样做   现在在用 支持3s和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稳压模块给手机做的随身电源,可以用,但我的手机是中兴V880。

我是U880。。。

网友:
我是用两块手机锂电并联,接了一个升压板,输出6V,超级简单。升压板的诺基亚充电线上拆的

网友:
那啥还是买个吧 别12V供电了损失大发了

网友:
板凳楼正解。简单到令人发指的”加密“手段。

网友(2012-11-09):
这个是2A的检测电路,可以给IPAD或IPhone充电,如要改成1A的检测电路,只需要互换43.2K和75K电阻的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