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题,想要入手传输距离20KM左右的无线视频远传设备一套,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2-10-07):
请问,如果我要买套视频远传设备,距离在20KM左右的,大家能帮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是当下性价较高的?另外顺问一下什么牌子是大家公认最可靠最好的。  先谢过了

网友:
20KM?只有天威视讯比较可靠了!

网友A:
话说1.2g 700mah用三叶草在空中发射,地面用螺旋天线接收,国外已经有100KM的记录了!

网友:
关键是天线!好一些的图传加上平板跟踪应该能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1.2g 700mah用三叶草在空中发射,地面用螺旋天线接收,国外已经有100KM的记录了!

火星一下,旋转天线效果比平板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火星一下,旋转天线效果比平板好么

螺旋天线!螺旋天线的方向性比八木天线都高,也就是说增益比八木高,平板算个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旋天线!螺旋天线的方向性比八木天线都高,也就是说增益比八木高,平板算个鸟

要比八木对得更准呀,那跟踪云台可要牛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比八木对得更准呀,那跟踪云台可要牛逼了。

但是你距离远了以后小小的误差不算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5272
他飞了100KM,电池用的3s16000毫安锂电!滑翔机吃上升气流续航!图传:发射用的圆极化天线,接收用的螺旋天线!遥控:433曾程模块,地面加13DB八木天线!图传是1.2G800mW的,接收螺旋天线是11.5DB的!没有天线跟踪!
店面站连接: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201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距离远了以后小小的误差不算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5272
...

谢谢,我去围观下,这个可牛逼了

网友C:
20Km不近啊7w左右的图传应该够了,好像有这个功率的图传

网友:
你要先想想什么飞机能飞那么远,翼展肯定得在1.6米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Km不近啊7w左右的图传应该够了,好像有这个功率的图传

7W估计你GPS会永远搜不到星,遥控接收出去10米就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W估计你GPS会永远搜不到星,遥控接收出去10米就失控!

呵呵,电波这个东西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可以避开干扰的,况且也只有小小的7W,还没到辐射能烧毁一切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