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1.4米的FMS P51野马 ,4叶桨换2叶桨,该换多大的

楼主(2012-10-07):
希望有经验的模友给说说,先谢了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机是FMS4250 KV500 ,如果是的话换15*8木桨和塑料桨都可以,电机温度还会低些,空速和拉力没问题。
注意买孔径8mm的,我的F4U 同样的电机换15*8的塑料桨效果很好,只是像真度有些许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如果降落水平过关的话,建议用木桨或者APC,效率会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机是FMS4250 KV500 ,如果是的话换15*8木桨和塑料桨都可以,电机温度还会低些,空速和拉力没问题 ...

网友B:
这飞机装6S电池应该怎么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机是FMS4250 KV500 ,如果是的话换15*8木桨和塑料桨都可以,电机温度还会低些,空速和拉力没问题 ...

大神我的是fms的1.1米p47  四叶螺旋桨基本上残废了 想换普通螺旋桨,应该用多大的啊? fms 3536kv750  6mm螺纹轴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的是fms的1.1米p47  四叶螺旋桨基本上残废了 想换普通螺旋桨,应该用多大的啊? fms 3536kv750  6m ...

兄弟,先确定你的4叶桨的尺寸和螺距,换2叶桨的话可以加一寸,螺距可以不变,但有个条件是确保桨大了一寸别打地,还可以参考其他相同规格电机的配浆,比如双天的电机都给出了配桨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的是fms的1.1米p47  四叶螺旋桨基本上残废了 想换普通螺旋桨,应该用多大的啊? fms 3536kv750  6m ...

这类二战机翼载通常比较高,而机翼的升力往往比较小,所以对速度的要求高于拉力。选桨的时候应该更侧重于速度方面,直径不见得需要太大,但是螺距必须足够。1米1翼展的飞机,9~11寸桨都是可以的。对于kV750的电机来说,如果配3S电池,10×8慢飞桨或者11×8直驱电动桨猜测会比较合适。

网友:
1.4米F4U的原配桨标称是14*8,我实际量过,直径不到14寸,最初我是将4叶桨拆了2片,当2叶桨用,和4叶桨相比,反扭小很多,电机发热也小很多,空速和拉力都能满足需要,后来由于空中和塞斯纳310撞机,损失了2片桨叶和起落架,在维修起落架后着陆时,起落架故障又损失了一片桨叶后,决定换2叶桨。当时我买了2种桨,14*7和15*8,14*7的桨在飞行中拉力小了很多,速度也慢了很多,平飞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完成正筋斗等机动,换15*8后有了质的改观。所以我建议你至少要保证螺距不低于4叶桨,直径可等于原4叶桨或大一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机是FMS4250 KV500 ,如果是的话换15*8木桨和塑料桨都可以,电机温度还会低些,空速和拉力没问题 ...

确实是原配的4250电机,感谢不尽。想不到这个问题还是挺多人想知道的,哈哈

网友(2012-11-13):
这个必须顶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二战机翼载通常比较高,而机翼的升力往往比较小,所以对速度的要求高于拉力。选桨的时候应该更侧重于 ...

感谢!螺旋桨已经配了,1170的拉力小了三分之一,但是省电,1280的动力和原装螺旋桨一样。
不过最近又有一个问题,买的1•4米fms出品的ju87,螺旋桨是原装13x9 三叶电动机是3648kv520,感觉反扭好明显啊,速度慢时最难控制,我才买的1410螺旋桨可以用吗?或者1365?
谢谢!

网友:
这么大翼展的飞机,反扭不应该能让人感觉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比较重,要求速度快吧,所以速度慢的时候会觉得不容易控制,甚至会失速。用原装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3-12-29):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的是fms的1.1米p47  四叶螺旋桨基本上残废了 想换普通螺旋桨,应该用多大的啊? fms 3536kv750  6m ...

兄弟,我是1.1米的51  10×8的四叶,换多大的两叶,是木桨还是apc还是慢桨,指教一下吧。fsm的

网友:
14×7用过
1米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装6S电池应该怎么配?

你确定6S电池能放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