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天地飞7的进来~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07):
飞机换了个遥控 天地飞7 问题是 不开遥控 飞机接上电源 斜盘
舵机
到中立点 打开遥控舵机往下走 我遥控是出厂设置 而且么找不到在哪里调 中文说明书就跟没说一样 还有就是尾舵机不管用 左右移动很小的幅度 基本不动 已经设置行程量 虽然说明书是中文的 比英文的遥控还迷茫 现在有点迷茫了 有大大教下吗 ?

网友A:
首先 你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 在没有打开发射机之前 接收机供电是在失控保护模式的

网友A:
调机的时候 必须是遥控打开的情况才能调试

楼主:
哦 我试试

网友B:
先开飞机电源?不要命了?

网友C:
我也用天7,没这么试过,一定是把油门螺距摇杆放到底,先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如果这样舵机还是把倾斜盘拉下面去,就看看螺距曲线和螺距摇杆的对应关系,如果你设置3D模式了,螺距摇杆拉到底,螺距也是负的,舵机向下拉倾斜盘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开飞机电源?不要命了?

楼主:
是失控保护的问题 谢谢大大们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 陀螺仪不锁尾

网友E:
Lz要潜水、陀螺仪不锁尾是你调的原因。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F:
感度混控---模式:AVCS
混控:开,旋钮不起作用,下面的比率起作用,关,旋钮起作用。
位置:设定普通模式、3d模式、锁定模式的感度值
比率:通过+、-设置感度,开头avc是锁尾 nor是普通模式 网上有说是nor是锁尾,具体看陀螺仪的指示灯。

网友G(2013-02-21):
先开飞机电源?不要命了?会好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