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120D02S怎么主拆旋翼夹和拔销子

楼主(2012-10-07):
如题。。。。主齿轮的销子老是拔不出来(大家有些什么技巧拔销子呢?)。。。还有主旋翼夹不知道怎么拆,螺丝能拧得动但是不出来。。。。

网友A:
想当年,我因为拆不下主轴插栓而返厂,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我用一种螺丝刀套装里面有个1mm的圆头 顶出来一半 然后用剥线钳牵头的钳子拔出来
事实证明 普通的球头钳来干这个很不合适 我的球头钳前面都合不上嘴了 到底是便宜货
质量好的尖嘴钳应该也能拔出来

网友C:
整个好钳子试试

网友D:
这个问题找顺其自然,他是高手

网友E:
你的销子变形了。这个只能暴力了吧,钳子左一推一下右推一下,弄松一点。记得下次一定要换一个新的销子。

网友F:
先用尖嘴钳将销子一端往里夹,使另一端多出来,然后横放在硬物上,使长出的销子不要被顶到,找个锥子,顶住进去的一端的销子,用小锤轻轻敲打,销子就出来了,我用这种方法拆过3个,很管用,也不会损坏齿轮。

网友G:
用锤子,找个东西,顶住,敲他出来.本人未试过,紧供参考.

网友H:
那个是有方向的.第一次敲反了.就难了

网友I:
502胶水开口锥子磨钝顶这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