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134.3b9e33&scm=1007.77.0.0&id=14825546665&ad_id=&am_id=&cm_id=&pm_id
=还有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3.cfaa4c&id=15546578340
真的是接上民用电220出来380吗?还不用改接法。新买的0630不会改电,想找个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写的很清楚啊 不过太贵 不如普通的 改接法 廉价

楼主:
只是不知道是真假啊?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B:
不用变频器直接改接法?

网友C:
第一次见过这种,你要清楚如果二百二转成三百八是要逆变的,如果逆变输出电流会小很多,二百二整流后是三百伏,逆变倒有,就是用高频变压器升压后调制三相输出

网友D:
没用过,但是肯定是真的,假的老板会被投诉的,我喜欢这种方式家庭应用,可以有效利用电表允许电流

网友C:
刚刚看了下,富凌的报价六八零,比你这便宜

楼主:
问题是用到三项750瓦电机上有没有影响,带C0630有问题吗。

网友C:
买个零点七五的或一点五的就够了,如果有很选还是三相二百二电机好

网友E:
山寨牌子吧

网友F:
我直接在三相电机上接220V电压,能运转,但是需要将接线方式改变,增加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我的电动机是1.1KW,380V三相电机。
有疑问可以联系我,我发接线图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电路白痴,有次自己琢磨接电吓死我了,那白光那个亮啊,
再也不敢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