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有问,请指教!

楼主(2012-10-07):
关于
舵机
臂安装问题,
舵机臂的安装是开控JJ接电油门推到50%然后安装到与主轴90度水平,还是开控油门为零时安装到90度水平呢?
谢谢!

网友A:
3D油门50%

网友B:
开机油门50% 呈90度装入舵机壁 保证油门50%的时候 十字盘 相位器 水平 大桨0度

网友C:
如果电机接了电控就要开油门锁定,然后曲线在一条斜直线的情况下油门推到中点就是舵机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