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07):
3GX  1.2  版本,在亚拓500飞机上服役,这几天飞着航线,然后3D 切回普通悬停模式后,飞机倾斜盘向后倾斜,飞机向后飞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在这里先谢谢了 从新设定3GX也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

网友A:
LZ是什么设备,有的设备可以调整不同模式下的微调,可能会导致你说的状况发生,建议新开一个模型试一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是1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什么设备,有的设备可以调整不同模式下的微调,可能会导致你说的状况发生,建议新开一个模型试一下是否 ...

我的是10C

网友:
升级2.1看看吧. 我的升级后没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