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900起飞后总是向左偏

楼主(2012-10-07):
今天再次试飞,起飞后飞机就向左偏,由于是迎风,所以瞬间就成了掉头,然后上了树。看到有类似飞偏的问题,所以在网上找了找,现在下面是剽窃成果,望原著别骂,我承认错误。
前两次天行者没飞到两分钟折翼,都是掉落地面的,把我气得,索性买了1根碳纤卷管(38元,据说比碳纤管强度更大)和3根碳纤管(19元,实际只用一根,留两根备用)带邮费117元,都是外径8mm,内径6mm的,在机翼中部开了个1米长的槽,将碳纤圈管加强进去,在原来天行者碳管处安装一根新碳管。我认为原来的两截钢管套在碳纤管上,这样机翼所承受的力就会集中到机翼中部,当然机翼很容易折断了,这两截圆钢管我合理利用了,我把它们分别套在碳纤卷管和另一碳纤管中部,使机翼中部能够承受更大的力。然后又用纤维胶带将机翼顺长方向全部粘满加强,一圈25米胶布用完了,使重量增加了100多克。上了个550克重的4S 5000mA电池,没上任何其他FPV设备,单能够飞行条件飞机总重量就达到2000克了。
  经过一番调整舵面,在控上设置好各个失控保护等参数后,再次试飞,在地面滑跑10米左右顺利起飞,当时就感觉机翼往左偏,必须向右打副翼才能修正,微调向右调完还向右打了点方向微调才勉强修正过来。所有舵面都是调中了的,应该不是副翼没调好。飞了几圈后,面向机尾发现水平尾翼左高右低,在地面上是水平的啊,怎么会这样。最后迫降下来检查,朋友抱住机头,我在机尾发现只要一加大油门,水平尾翼就左高右低了,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发表于 2011-10-14 23:08:27
作者:
dstdx72

网友(2011-10-14):
作者:
Torey
大油门水平尾翼扭曲(左高右低)是因为螺旋桨吹出的强大的螺旋气流,想想螺旋桨向那个方向转动?顺时针转动的螺旋桨向后吹出的气流就是左面向上右面向下,呵呵,就是这个螺旋气流把尾翼吹得扭曲。不过,应该对飞行不会有太大影响。呵呵,换个函道上去就没事儿了

网友:
作者:
辣椒兔
这个现象在我早期的天行者上也有出现。

检查下天行者从机身到尾舵是否都粘结好了。用手左右晃一下看下是否会两块模板差动。最好用胶布从尾巴一直缠到机身上。
另外你要注意天行者机翼上橡皮筋是否能承受住重量。我今天飞机橡皮筋断了一根 失控掉废弃鱼塘的浮莲上。冒着生命危险捡回来。。。。唉。发表于 2011-10-15 00:34:56
作者:
liaoze22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在我早期的天行者上也有出现。
检查下天行者从机身到尾舵是否都粘结好了。用手左右晃一下看下是否会两块模板差动。最好用胶布从尾巴一直缠到机身上。
另外你要注意天行者机翼上橡皮筋是否能承受住重量。

楼主(2012-10-07):
顺便说一下,我曾经说不要把机身的两篇粘死的事,现在来看有问题,需要继续验证,望老鸟们多提建议!

网友(2012-12-03):
楼主头像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