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恒龙“虎1”坦克换“天地飞WFT06X-A”需入比例控版的吗?

楼主(2012-10-07):
是入3818还是3818-1?

比例控功能是在坦克上还是原厂遥控器上?如果是在坦克上就应该入-1版是吗?

下图是我的“天地飞”

网友A:
-1才是比例的,比例是要求控和电路配合才行

网友B:
买个不带—1的然后再换电调声组。大开销啊

网友C:
左边的是什么控   很喜欢个外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是什么控   很喜欢个外形

HL坦克原配的垃圾控,我的坦克买了没多久就把原装控给丢了,哪个控和玩具控没有太多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是什么控   很喜欢个外形

那是恒龙坦克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L坦克原配的垃圾控,我的坦克买了没多久就把原装控给丢了,哪个控和玩具控没有太多区别。

你丢给我就好了!好喜欢这个外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不带—1的然后再换电调声组。大开销啊

那还是应该买个带-1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L坦克原配的垃圾控,我的坦克买了没多久就把原装控给丢了,哪个控和玩具控没有太多区别。

HL控啊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HL控啊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确实垃圾

网友:
这么暴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L控啊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用什么炮轰的

网友:
主要是电调吧

网友:
挂在树上用枪打的???

网友E(2013-01-07):
引用 楼主:
HL控啊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都当靶子打啦?这下子真的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当靶子打啦?这下子真的垃圾了

不灭不足以平民愤。

网友:
果断天地飞........天地飞6 2.4G通以上的控其实都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