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Wii电源改为平衡充的电源

楼主(2012-10-07):
手头有个退休的Wii电源,简单连接了两个接线柱,改为平衡充的电源
功率小了些,但是一般电池小电流充电够用了
输出12V,3.7A

弄了两个接线柱

放大

连接示意

顺便说说,我是这样用松香助焊的(将松香碾成粉末灌入注射器后加入95%酒精,这样就可以变成松香水了),大家如何使用啊?

网友:
这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接线柱 实在太丑。。。。

网友:
抓奶龙爪手。

网友:
用它来背X6plus,无疑是小马大车

网友A:
你那时手机维修用的助焊剂,直接点在要焊接的地方就行了,只是记得焊完要用无水酒精清洗,它对电路板有一定的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时手机维修用的助焊剂,直接点在要焊接的地方就行了,只是记得焊完要用无水酒精清洗,它对电路板有一定 ...

将松香碾成粉末灌入注射器后加入95%酒精,这样就可以变成松香水了

网友:
那问题不大,只是我们一般不用液体的,都用膏状的助焊剂,效果还不错。

网友B:
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短路?

酒精不导电,初中化学实验。。。。

网友:
WIFI功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短路?

只是助焊,加热后无水酒精就挥发了,当然一次别做太多松香水,时间长了酒精浓度会降低

网友:
还是弄俩铜柱吧,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