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时间

楼主(2012-10-07):
四轴不带
电池
重1100克,930kv
电机
,1045桨,用2200mah电池。
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能延长飞行时间,增加电池容量到多少最合适。

网友A:
尝试过4200的能飞15分钟,但不能飞太高,电机负荷太大会失控坠机

网友B:
什么电机。。。内阻/无载电流/电极数?
一样kv数。。其他参数不同。。飞行时间可以差最多5分钟

网友C:
我2200电池飞8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2200电池飞8分钟

网友E:
三轴2200电池、10分钟、、

网友F:
我昨天刚改的 Y4 4200毫安时保守能飞14分钟 2200毫安时能飞8分报警 应该比X4省电 后面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