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返航,爽快的拨动了失控保护开关,结果- - - - - - - - - - -

楼主(2012-10-07):
结果后退着掉个头飞到起飞点上空,下降至离地高度20米左右悬停了一会,慢慢的着陆了,电机停转。

今天大宁公园试飞,超出50米后果断打了开关,心里好像没啥压力啊,因为我有95%的把握能回来,过一会回来了

测试了4次,10米范围外返航会掉头,10米内只有倒退,拨开关返航可以夺回控制权,关控返航,再开控,打到姿态模式,正常接管
都说头一次测试返航很忐忑,我倒觉得还好,软件一定要设置对,基本都不会飞丢,很庆幸提控回家的同时JJ也在,某人的S800和禅思飞没了,同情一下

网友:
真的这么好!

网友:
好东西,可要是碰上高的建筑物能不能躲过去?

网友A:
关控返航的话你要来回扳GPS姿态手动就能接管了

网友B:
LZ控上怎么设置姿态开关的? 三断快关控制 GPS-姿态-手动,第四种状态失控保护的话是通过逻辑开关来实现?

网友:
某人的S800和禅思飞没了?那个 啊 ?

网友C:
关控返航,再开控,完全丧失控制权,    再次开控,必须打在手动位置,接管后,再开姿态或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返航的话你要来回扳GPS姿态手动就能接管了

我手动不用了啊,现在是在失控保护位置,我来回扳GPS和姿态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控上怎么设置姿态开关的? 三断快关控制 GPS-姿态-手动,第四种状态失控保护的话是通过逻辑开关来实现?

手动不要了,微调把滑块移到失控保护,让其变蓝,那开关一打就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控返航,再开控,完全丧失控制权,    再次开控,必须打在手动位置,接管后,再开姿态或GPS。

如果这样的话,3位开关设置了GPS---姿态---手动,那一键返航就不能用了,三段开关的中位只能是姿态么?以前玩车的时候记得有舵机中位调节的,不知道是否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3位开关设置了GPS姿态---姿态---手动,那一键返航就不能用了

没办法,要是你去了手动,把手动设置在失控保护,再想接管就办不到了。
再想接管必须打在手动再开控,你软件里试一下就知道手动应不应该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要是你去了手动,把手动设置在失控保护,再想接管就办不到了。
再想接管必须打在手动再开控,你 ...

我在软件里试了下,GPS模式下关控,失控保护了,开控,又立刻回到GPS模式了,那按道理说是接管了呀,但实际没有控制权

网友B:
姿态模式可以接管的,我试过了~ 想找个四种模式都可控的看来是比较难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让DJI去解决吧 自己搞不定的 WKM就可以的我关控后把挡直接切在姿态上一开控就OK了非常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可以接管的,我试过了~ 想找个四种模式都可控的看来是比较难

GPS模式关控返航途中,在姿态模式下开控可以接管?还是开了控以后打到姿态模式?

网友:
gooood.桨上涂上颜色。不错。

网友:
我的关控返航回HOME点后怎么在空中自旋啊?只有一次是自动降落然后电机停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模式关控返航途中,在姿态模式下开控可以接管?还是开了控以后打到姿态模式?

开控以后切到姿态模式就可以接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软件里试了下,GPS模式下关控,失控保护了,开控,又立刻回到GPS模式了,那按道理说是接管了呀,但实 ...

软件里显示是接管了,但是实际上你是控制不了naza的,只有切换下切换姿态或者GPS才能接管,我们测试时3段开关设置GPS,姿态,失控保护,如果要接管的话开关拨回GPS或者姿态就行有时候直接拨回姿态或GPS没用时只要在姿态和GPS直接来回拨动几下就能接管

网友:
什么电机这是

网友:
LZ的GPS安装位置好像不太好呀,离电机这么近!

网友:
想起来,可以在控上设置D/R。然后就可以同时控制4种状态了。

网友:
双天的4010?

网友:
可以实现一键返航   三段开关设置成 GPS--姿态--手动     教练开关去掉下面的一根线   然后掰住教练开关就是失控保护了。。松手后正常接管!!!!!

网友D:
不看说明书,瞎搞!

网友E:
可以用逻辑开关实现一个3位开关,手动 姿态 GPS 另一个开关 失控返航 和空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说明书,瞎搞!

我瞎搞和你有关系么,有话说话,废话就别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逻辑开关实现一个3位开关,手动 姿态 GPS 另一个开关 失控返航 和空位么

一样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可以把失控设置到另外一个开关上啊?

网友E:
可以用逻辑开关实现一个3位开关,手动 姿态 GPS 另一个开关 失控返航 和空位么
一样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可以把失控设置到另外一个开关上啊?
这个问题有高手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逻辑开关实现一个3位开关,手动 姿态 GPS 另一个开关 失控返航 和空位么
一样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可以 ...

今天在8FG试了一下,好像不行。通过D/R设置的话,只能控制 副翼/升降/油门/尾舵。

网友:
胆子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要是你去了手动,把手动设置在失控保护,再想接管就办不到了。
再想接管必须打在手动再开控,你 ...

开控后切姿态模式就接管了,不用手动,但是有时救机手动比失控保护还重要。

网友F(2012-11-10):
我的  第一次 还在,     一直 不敢试    目前 就 GPS     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  第一次 还在,     一直 不敢试    目前 就 GPS     姿态···

一定要发挥作用,哪天要是失控了就靠它回来了,否则就飞没了

网友:
好的       一点点  来·····················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则么设置的?在电脑里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

网友:
赞同楼主认真调试,勇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