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空中单电机停转

楼主(2012-10-07):
      有两次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是5.06固件在4米的高度悬停,突然6号电机停转,飞机猛烈向右偏转,此时付翼打满左舵才勉强平衡,但收油降低高度时飞机又向右侧滑,没有办法只有再次收油降落,损失了两根脚架管。第二次是升级了5.14固件后,飞机在航线的右转弯时2号电机停转,此时飞机自动自旋,但好像不可控,还好高度不高,下面又是长草地,收油降落,这次没有损失,下来后再次启动电机,还是2号电机不转,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断电后再次上电2号电机又正常了,不敢再飞了。
     经历了这两次电机停转后我感到非常后怕,还好损失不大,其实我一直对DJI的产品都非常信赖,从XP3.1直升机飞控到现在的WKM都在用,都没有出过问题,现在有些动摇了,恐怕以后飞DJI都会有阴影,请DJI的技术出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你的连接

网友:
S800 问题很多的哇,以前自己用其它的电机电调的话,好像没出现过,空中停桨的事吧

网友:
从XP3.1直升机飞控到现在的WKM都在用,一个是:直机的,一个是:

网友:
楼主,我要找你算账,我跟你没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传染我了,我今天也出现了电机空中停转!
郁闷啊,郁闷啊……

网友A:
应该是连接方面的问题,具体的原因,要具体检测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连接方面的问题,具体的原因,要具体检测才能知道。

不太可能吧,如果是连接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重新上电后停转的那个电机又恢复工作呢?

网友:
这种现象好多人都出现过,我个人感觉S800本身需要模友自己做线做连接的地方不多,如果真是连接上的问题也不应该这么频繁,感觉更像软件上的BUG希望DJI和模友早日找出问题。

网友:
S800不要经常拆,最好一次都别拆开。。会造成连接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