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呀。。。分中棒突然坏掉了,转速开太高了,这货直接甩飞了还好没伤人

楼主(2012-10-07):
怎么办?用断掉的6MM铣刀柄目测定位行不?精度能到0.1MM吧?真是郁闷了,没有分中棒不敢干活了

网友:
不是直接一万转吧

网友A:
没用过这东西,现在还搞不清这个什么原理的,能上个分尸图吗?谢

网友:
D个或者买个

楼主:
等,我去拍个尸体

网友:
就两个棒子中间一个弹簧

楼主:
就这样子,坏之前甩了3秒钟,吓死爹了

楼主:
之前新做的镗刀正镗得爽呢,开到了最高转速镗孔,那光洁度太爽了,然后也想看看这分中棒也行不行的

就这结果了

网友B:
分中棒一般只打一百几十的,不然那拉簧不飞才怪,换条拉簧就好了,还有分中不用分中棒一样能分中的

网友:
偶自己干活的话 很多年不用分中棒了 偶的分中法:1、不拆铣刀 直接开机刀具接触工件分中 不过刀具转速高一些 工件上涂水彩  2、刀柄分中 在刀柄上涂水彩  第一种的手感一定要好 要不然工件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中棒一般只打一百几十的,不然那拉簧不飞才怪,换条拉簧就好了,还有分中不用分中棒一样能分中的

谢谢兄弟,用这东西有依赖性了,现在制图全拿中心点做基准了,x的1/2,y的1/2

说真的也没感觉用这个精度多高,只是有种依赖性

网友:
我是直接用1/2铣刀柄直接撞上分中,误差不会超3丝,分中棒还没那精度,当然要用感觉撞

网友C:
分中棒建議轉速在600轉以內
高轉速的下場就是這樣
彈簧抵抗不了離心力
就直接死給你看

台灣工廠的老師父大多慣用這種
而我是用光電式的
光電式的只能用在導電體上
連陽極過的鋁板都沒用
所以我兩種都有準備
反正這個很便宜啦
tb上一個不到10塊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中棒建議轉速在600轉以內
高轉速的下場就是這樣
彈簧抵抗不了離心力

光电式也分很多种,触碰式和光电式

网友:
我也试过高速试试,妈呀的,甩出来了,差点没吓死

网友:
看来我比较幸运,当时开了6000转,没坏,但是一想到说明书上写的赶紧停下来
扔在一边一年多了

网友:
直接装刀,试切对刀。。

网友:
有一根分众帮   要重复装夹    麻烦  现在直接拿铣刀碰

网友:
弹簧这样都没有打到你,兄弟你非常的幸运了

网友:
转速太高了,一般在5,600以下,我一般用在300转上,有时会误操作,这个可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
600以下安全

网友:
汗,400-600转比较好,话说有次厂里的精雕机抽风,2000转,吓死我了,11年买的,打坏好几块玻璃了。。

网友:
断刀柄配合塞尺

网友:
我们标准是用500转,雕刻机的电主轴用600转。
之前8000转甩过一回,没造成其他损坏,吓得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东西,现在还搞不清这个什么原理的,能上个分尸图吗?谢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八戒小心
就算没砸到小朋友
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哦

网友E:
你给个地址给我,我寄一根弹簧给你(快递费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给个地址给我,我寄一根弹簧给你(快递费你出)。

谢谢了兄弟,我已经淘宝了十根,快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戒小心
就算没砸到小朋友
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哦

湿父,你又调皮了

网友F:
危险啊!操作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危险啊!操作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实际没有这么危险了,那个尸体上弹簧拉这么长是我拉的,机器只把它甩飞伸长100MM而已。

从分中棒失衡到损坏,中间大约有3,4秒时间,足够按下停机开关了。

楼主:
但是飞舞的分中棒打碎了一节万向冷却管的塑料节,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塑料碎片还纳闷,这东西哪来的

然后发现冷却管的头没了,再找,地上躺着,明白了。

网友:
我一般就搞500转

网友G:
夹把铣刀,加张纸,可分到,0。0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夹把铣刀,加张纸,可分到,0。01呀

没有分中棒的日子里,我想用坛子里一个兄弟的办法,在工件上用油性笔画一条,然后拿断柄长铣刀杆去靠

慢慢接近,颜色没有了就对上了。

网友F:
兄弟,危险1秒钟足以毙命,我是说的厉害些,,,小心使得万年船!!!多多注意呀!大家还要看你的帖子呢!!!

网友:
直接听声音,分中

网友:
楼主的头像好像是韩国网络歌手J-RABBI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危险1秒钟足以毙命,我是说的厉害些,,,小心使得万年船!!!多多注意呀!大家还要看你的帖子呢!! ...

多谢多谢,这个我是比较注意的,小心使得万年船,这次是违反了分中棒使用规则,导致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