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分享:dx6i25元山寨接收减重。

楼主(2012-10-07):
买了一个二手的dx6i,很残很便宜。自己修修,勉强能露面。

顺便买了几个山寨6100接收,标称是4.4克。山寨6110贵点,标称4克,不过忘了买。

都是用天平秤的,所以就不拍称重照了,全重4.5克。

去壳,3.4克。

去掉插针,剩1.7克,这个忘拍照了。6个通道的插针有1.7克。

天线换上漆包线,不知对距离影响大不大,还没试,把电解电容换成容量差不多的钽电容。剩1.5克,照片没了。

加上3个通道的1.25的插针,最后是1.7克。山寨的6110接收标称是4克,如果按这样的方法减重可以到1.3克。

仅供参考。

网友:
紧跟坐下。

网友:
超哥好手段啊

网友:
用在多小的f3a 上面

楼主:
多谢顶贴!没技术做F3p,为小飞机用的。

网友:
下手够狠啊

网友:
如果使用飞越的6110接收可以拆到1g
图片在小四轴那边有

网友A:
GOOD IDEA!!电解电容换成容量差不多的钽电容…..请问更换的钽电容规格多少?可否上个图看看!!换后不知是否有后遗症发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IDEA!!电解电容换成容量差不多的钽电容…..请问更换的钽电容规格多少?可否上个图看看!!换后不知是否有 ...

电解电容是220u10V的,我换的钽电容是107A。应该就是100u的,后面是不是字母A现在就没印象了,反正在百度查到耐压是10V,至于距离就没试了,只是对下频,走两步看看,有信号。

网友:
好家伙~~够厉害~~~减重又上一个台阶了~~~~

网友A:
换这种SMD钽电容220uf 10v (7mmx4.3mm)不知可以吗?

网友:
厉害,一克一克的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种SMD钽电容220uf 10v (7mmx4.3mm)不知可以吗?

我也不懂电子,按我看,应该可以吧,都是电解电容。注意下正负极就好。

网友:
帮超哥补2张山寨6110的图,不过有点坑爹的是厂家似乎用插头板做过桥,拆了插头后需要飞线才能工作。

网友(2013-01-27):
高手,膜拜啊

网友:
这个不错。有的一拼了

网友:
好手活,不过问题是,什么机用这么轻的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