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天地飞7遥控器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对码操作

楼主(2012-10-07):
相信有一部分新手困惑于新版天地飞7接收机的对码操作(老鸟可直接略过此贴),接下来就来谈一下我的使用感受。(接收机由淘宝卖家 新动航模 提供,在此感谢!)
1.打开遥控器;给接收机加电,橙色灯会点亮
2.按下遥控器的MENU ,进入主菜单
打开MENU --》
3.进入第15项,高级设置。

4.打开第5项——对码
打开对码--》
5.长按接收机中的SET,直到橙色灯熄灭,对码完成。

另外,再给新手推荐一个好东西——电量显示器。有了它就可以掌握电池的电压,防止使用过程中过放对电池的损伤。

楼主:
更正一下,第4步中,应该是打开第9项——对码

网友A:
电显还真没几个准的,有同感的举手
我这3个电显 A6 B6 量完,3s电池 数据竟然没个统一的

网友B:
现在支持1-8S,带低压报警的电显,淘宝价格已经10块以下了。。。。。
另:回楼上,电显本来就不准,只是作为一下参考而已

网友C:
呵呵,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对啊,我不是说了老鸟不用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显还真没几个准的,有同感的举手 我这3个电显 A6 B6 量完,3s电池 数据竟然没个统一的

明天我用万用表试试,现在也就用它做个估计,电池电压别掉到太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支持1-8S,带低压报警的电显,淘宝价格已经10块以下了。。。。。 另:回楼上,电显本来就不准,只是作 ...

10块以下。。。我怎么搜的都在20多,感觉蜂鸣没多大用,就选了个只有数显的,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以下。。。我怎么搜的都在20多,感觉蜂鸣没多大用,就选了个只有数显的,还便宜。

呵呵,作用还是有的,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会提醒你电池电压低于所设置的电压,电池不会过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块以下。。。我怎么搜的都在20多,感觉蜂鸣没多大用,就选了个只有数显的,还便宜。

有蜂鸣器的话,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会报警,避免过放。只有数字显示的话,飞机飞到空中你如何看电压?

网友:
还有~~你这篇所谓的新手文完全是“软文”,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蜂鸣器的话,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会报警,避免过放。只有数字显示的话,飞机飞到空中你如何看电压?

哦,那个我知道。不过我现在在自己做旋翼机飞控的自主悬停,现在定高只设置了0.6米,所以还能看到数字的,嘿嘿。我用电显来观察电压、PWM值和电机转速之间的关系。谢谢你哈,果真有那么多便宜的,以前没仔细搜过。

网友:
玩成以上操作后  怎么弄  我也是想入手这款 楼主花了多少米?

网友:
不是还要 有晶体?  不懂   接受器要连接到 飞机上 ?  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以下。。。我怎么搜的都在20多,感觉蜂鸣没多大用,就选了个只有数显的,还便宜。

呵呵,似乎有个赛兔好像是9.9哈。

网友:
这个讲解给新手是有用的啊,感觉楼主,膜拜了

网友:
电显不准很正常,所以自己配一四位半的万用表是有必要的,只要230元左右哈,比常规电显要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