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自检故障音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接电后
舵机
都正常控制,推油门
电机
不转,发出“123、11”声音,正常的是这样的“123、11、1---”,可是最后那一声不响了,请问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123 是电调自检通过
11 说明你是2S电池
最后一声不响,说明你油门不在最低处。